Graupner X-8N问题 请技术回答(已解决)

楼主(2014-12-24):
Graupner X-8N  控可以用  VM80 电压回传模块吗????

网友:
接收机自带电压回传,不需另接

网友:
补说明书图。

楼主:
我的电调是好盈的电调  。不用GM电调的话  我可以看到锂电信息吗?

楼主:
只能看这个啊

是看这里吗

是看这里吗

网友A:
可以看到。改天我接好告诉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到。改天我接好告诉你啊

好 谢谢!!!我回家也试试。

网友B:
没有好赢电调在手,但是把GM 电调的回传功能关掉,用它自带的回传线 大概设置了一下。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好赢电调在手,但是把GM 电调的回传功能关掉,用它自带的回传线 大概设置了一下。看图:

谢谢兄弟啦  我就猜到要用到配件里的线啦!! 按你方法已经调出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