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1+和SJ4000 WIFI选哪个?

楼主(2014-12-24):
准备入个装FPV机器上,1+和SJ4000,这两个方案是不是一样的?价格差距不大,兼容狗台么?两个是不是都有WIFI版?请用过的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
上鹰眼吧

网友:
鹰眼1+加上狗台的 飘过

网友A:
航拍1+,当旅行 相机 的话 要j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拍1+,当旅行 相机 的话 要j4000

这是根据来区分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根据来区分的啊?

因为1+没有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