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冬天为什么不出去飞?

楼主(2014-12-24):
冬天不出去飞是因为什么?天气太冷?出了
电池
不耐用还有别的吗?对
陀螺仪
的影响呢

网友A:
你说的三点都对,还有一点,低温使零件变脆甚至变形, 剧烈运动可能导致崩裂!

网友B:
冷了脑子也冻的没思维了!

网友C:
没看到新疆和黑龙江的朋友飞吗?

网友D:
其它都可以高定,就是你的手指,你搞不定…………
超过3分钟,不听使唤了!

网友E:
人机都不舒服!

网友F:
只要想飞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G:
冷的都不想出门了就不想出门飞了……正好对于我这种入模一年多模拟器加起来不到5小时的人来说是提升技术的好时期…………

网友H:
一个字,懒

网友I:
冬天是飞油机的好季节

网友J:
应该是不太想动吧!
不过我是没场地。有好场地的话,还是很热情去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