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450遥控设置应该设多少?

楼主(2014-12-24):
新手开始玩450
陀螺仪
改设置多少,螺距,油门,3d设置,各位大神有教程吗?

网友A:
坐等结果

网友B:
买台到手飞,自然会帮你设置好的!

网友C:
陀螺仪设在既能锁尾又不金鱼,一般六七十吧,螺距从稍负一点(也可是0)到100的抛物线(大概),油门就是一钭直线也可,抛物线也可,自己感觉与螺距曲线相适应。新手可先不问3D的事吧。

网友D:
分成动力系统设置(电调和相应油门)
飞行遥控设置(涉及较多内容)
试飞对应手感调试~

网友E:
这个还是多潜水多搜搜论坛把,很多前辈们都有说的,没有一个标准,要学会的是怎么调适合自己设备和手感的

网友F:
搜搜入门教程吧 我当时入门的螺距都是-10到10 摔断过两个脚架 后来才知道普通模式不需要那么多负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