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730多旋翼成功首飞---------已上视频

楼主(2014-12-24):
X8-730多旋翼成功首飞

         新做的X8-730室内调试已完成,今天终于有时间出去首飞了。下午17.30分,驱车找到了郊区一片开阔的田野,首飞成功,非常满意!

         空机试飞没有什么意义,特地挂上了模拟负载1145g(模拟微单及云台),加上35C6S10000ma电池(1232g),起飞总重量达到5220g,采用的DJ5.8G遥控控制。 天色已晚,时间关系,只飞了一块电池 ,中途短暂(15“)降落一次,飞行时间12分钟,3.65V降落,后回电至3.75V,电池充进电量6600ma,计算出飞行平均电流33A。

        起飞无丝毫偏移,动力充沛,空中姿态非常稳定,飞行手感不错,8只1555的碳桨给我的感觉噪音并不大,比我的大四轴(19寸桨)要小很多,最大的感受是飞行起来心里踏实了许多,不再担心单路的电机停转、射桨等动力故障,由于机架结实,看起来机架振动控制的很好。

        也许天气冷的原因,电池放出的电才6600ma。力效估算约在7.2左右,对于这个重量7.2的力效也算满意了。

原帖请穿越:

(用事实来证明X8的力效)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2526&extra=
(打造中型--X8多旋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0848&extra=

稻田中起飞,挂载假负载1145g

空中悬停

黄昏

    飞行视频

再加个楼顶起飞的视频---12.28

网友A:
之前不是30分钟预计么?我说的20分钟都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不是30分钟预计么?我说的20分钟都够呛

不矛盾啊,那是你没看清楚哦,原估算的27.5分钟,是指空机3990g重量估算的飞行时间。这个是加了负载1145g的,加之放电也不完全,加负载后力效也会降低。

请看原帖:

网友B:
很有参考价值,我的X8疯狂5008带17寸你这个重量应该可以15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参考价值,我的X8疯狂5008带17寸你这个重量应该可以15分钟以上

由于才放出6600ma的电,放电不完全,时间会稍短了些~

网友C:
顶,个人感觉15分钟已经不错了!毕竟5KG多,又是3S电池!
本人的X8今天也顺利试飞成功(看来圣诞节是个好日子),只是桨配的有些小问题,拉力不足!
准备换大一号桨再试飞!

网友D:
用3s飞5公斤有些累,能飞这个时间不错了,X8的浆效和很多因素有关,一般来讲,大于7就很好了,我在这个级别做过接近10的,那是凑巧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矛盾啊,那是你没看清楚哦,原估算的27.5分钟,是指空机3990g重量估算的飞行时间。这个是加了负载1145g ...

怎么有人说你用的3s?不会吧

网友:
顶!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支持楼主,有时间也做个X8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个人感觉15分钟已经不错了!毕竟5KG多,又是3S电池!
本人的X8今天也顺利试飞成功(看来圣诞节是个好 ...

怎么说是3S电?我说的很清楚,6S10000ma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s飞5公斤有些累,能飞这个时间不错了,X8的浆效和很多因素有关,一般来讲,大于7就很好了,我在这个级别 ...

高大侠,久闻大名啊,是6S电,3S怎么飞?你做出10的力效真是牛!X8机还需请多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3s飞5公斤有些累,能飞这个时间不错了,X8的浆效和很多因素有关,一般来讲,大于7就很好了,我在这个级别 ...

楼主用的是6S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大侠,久闻大名啊,是6S电,3S怎么飞?你做出10的力效真是牛!X8机还需请多指导!

电池s数看错了。
我正在复制那台浆效9.7的机子,那台机子5.4公斤飞过26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s数看错了。
我正在复制那台浆效9.7的机子,那台机子5.4公斤飞过26分钟。

真牛 能否透露*点(监控)配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个人感觉15分钟已经不错了!毕竟5KG多,又是3S电池!
本人的X8今天也顺利试飞成功(看来圣诞节是个好 ...

已上视频,欢迎指导!

网友:
我飞X8也踏实很多..以前飞四轴六轴老想着一个电机停转掉下来的场面...哈哈

网友:
这种浆和我当时X8试机的螺旋桨一样.声音好大..飞在头顶过就像一架直升机飞过,换DJI1552折叠浆后声音安静许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池s数看错了。
我正在复制那台浆效9.7的机子,那台机子5.4公斤飞过26分钟。

麻烦老高说下飞26分钟的配置,谢谢,我目前机架1.6公斤,轴距850,如果用疯狂电机5008335KV带17寸桨,用6S10000,空载能超过25分钟么

网友:
南方就是好,一年四季都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老高说下飞26分钟的配置,谢谢,我目前机架1.6公斤,轴距850,如果用疯狂电机5008335KV带17寸桨,用6 ...

高手都是很屌的。

网友E:
同样云台同样X8...不知道你的能飞多久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云台同样X8...不知道你的能飞多久航线

要看你的重量了,我帖子里面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消耗6600ma电,12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你的重量了,我帖子里面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消耗6600ma电,12分钟左右~

航线一样

网友F:
你是什么配置?我的也是X8,是3515电机,可是只能飞10分钟左右,12000的电池,当然电池重,因为是6200电池并联的,电池达1700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什么配置?我的也是X8,是3515电机,可是只能飞10分钟左右,12000的电池,当然电池重,因为是6200 ...

要看你的飞行重量,飞行器嘛,重量是决定飞行时间最重要的因素,所以说飞行器减重是永恒的主题。其次是根据飞行重量做最适合的电、桨配,发挥最大效率。今天我用X8轻装飞行(只带狗3和云台,起飞重量4200g,飞个20分钟不成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看你的飞行重量,飞行器嘛,重量是决定飞行时间最重要的因素,所以说飞行器减重是永恒的主题。其次是根 ...

明天我测试下,我这个飞不了这么久,试飞好多次了,挂狗台今天刚飞过,重量4695克,电池6S8000,3515电机,1555桨,飞了7分钟不到,3.65亮灯降落,当然电池是自己组的,我明天冲电看下实际消耗容量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看你的飞行重量,飞行器嘛,重量是决定飞行时间最重要的因素,所以说飞行器减重是永恒的主题。其次是根 ...

你的X8不含云台及电池重量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s数看错了。
我正在复制那台浆效9.7的机子,那台机子5.4公斤飞过26分钟。

老高請教一下,我裝了一台x8, 3508/380kv 1447摺疊槳,6s8000mha,起飛空機3500g,全裝載重量約4500g,圖傳使用動力電,空機大約12分鐘,滿載剩下7分21秒,下來3.65v感覺時間太短了,不知道這樣的配置是否合適,因為機架的關係只能用上1447槳,換電機還是換槳比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天我测试下,我这个飞不了这么久,试飞好多次了,挂狗台今天刚飞过,重量4695克,电池6S8000,3515电机 ...

是的,也可能是电池问题,看能充进多少电量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X8不含云台及电池重量多少?

加了OSD和折叠桨+云台和狗3+,挂6S10000ma电(1200多g),起飞重量大约4200g~比你的轻了400多g

网友(2015-02-09):
可以去运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