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车床求救

楼主(2014-12-24):
淘宝买的0618小车床同步轮好贵啊,一根皮带二十多,有可以替换的吗,求各位大神换算一下。
小轮m1.5z17,内孔8mm
大轮m1.5z31,内孔10mm
皮带m1.5-70-9.5
应该是圆弧齿齿型吧,可以用mxl或xl的吗,规格怎么换算呢?

网友:
拼好!在中间罐满AB胶!

网友A:
卖同步轮的一大把…除非非常特别的基本都能着到…密密是看皮带上的型号

网友:
粘粘凑合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同步轮的一大把…除非非常特别的基本都能着到…密密是看皮带上的型号

m1.5的基本找不到啊。

网友B:
我擦 你车啥了能把齿轮干烂 我的2k4车铁,钢一点事也没有,而且看齿轮没有任何磨损。真不知道你咋搞的

网友:
用 AH-504A 慢固化双份树脂胶粘结,试一下,强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 你车啥了能把齿轮干烂 我的2k4车铁,钢一点事也没有,而且看齿轮没有任何磨损。真不知道你咋搞的

换变速齿轮的时候敲碎的,已经拼不全了。

楼主:
现在计划用xl15和xl25加130xl同步带,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计划用xl15和xl25加130xl同步带,不知道行不行。

没有神马行不行  只要能分别套轴上就能用,记得以前有个2K4的哥们   直接拿皮带连接电机和主轴直接传动,效果都非常OK

网友C:
taobao有一套金属的改件卖的好好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obao有一套金属的改件卖的好好找找吧。

找遍了也没找到。

网友:
找人车个金属的换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