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机?六根线

楼主(2014-12-24):
如图

网友A:
报告楼主是个交流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告楼主是个交流电动机。。

谢谢!我还以为是伺服电机哩

网友:
看样子是个三相四极的交流电动机。

网友B:
很普通的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
常用于220V/380V三相电源下,6 线接成三角,用于220V,接成星形,用于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普通的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
常用于220V/380V三相电源下,6 线接成三角,用于220V,接成星形,用于380V
...

多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以为是伺服电机哩

楼主你太可爱了。楼上所言及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以为是伺服电机哩

我刚把电机改三角接法 找了点资料,呵呵贡献一点常用资料电机接线盒里有六个接线头:
1.上面三个接线头横的方向用连接片短接,下面三个接线头接三相电源(星形接法)。(U1  V1  W1  短接,W2  U2  V2接三相电源,正好是星形接法)
2.拆下上面横的方向连接片,改为竖的方向上下连接,下面三个接线头接三相电源(三角形接法)。)。(U1和W2  短接,  V1和U2   短接, W1和V2  短接  。再分别接三相电源,正好是三角形接法)
所以电机接线盒里六个接线头按U1  V1  W1  ,W2  U2  V2排列,改变 星/角 接法,相当方便。
不能U1  V1  W1  , U2  V2  W2排列,是因为改变 星/角 接法,相当不方便。

网友:
三相四极电机

网友(2015-12-29):
我的电机就剩三根线了 怎么能确定是什么接法

网友(2019-03-02):
三菱公司产的三相四级0.4KW交流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