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直接拔usb会坏么

楼主(2014-12-24):
apm在usb连接地面站时,在没有点击断开情况下直接拔usb插头,会坏么?我感觉usb都是热拔插,应该不会损坏吧?

网友A:
好几次这样拔掉了,没有什么问题貌似。但是总归是不好的吧

网友B:
屁事没有

网友C:
经常这样干。。。。。。只要不是刷固件的时候拔就没事

网友:
我有次 设置全部清零了

网友D:
一般不会
看人品!

网友E:
如果此时飞控是USB在供电,那不建议这样做。因为飞控可能再写什么数据。
如果此时飞控是电池供电,那你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