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陪10C 72M PCM的高性价比接收机

楼主(2014-12-24):
目前用futaba10C 72M PCM,要再入手一个便宜固定翼练练,所以配个便宜的接收机即可,就没有必要配原厂的了。请各位大神推荐有什么合适的接收机。
另外,我那个72M高频头是可以调频点的,是不是就不要单独购买
遥控器
的晶体了,只需要购入一个接收机和接收机晶体,再把高频头的频点调节到与接收机晶体频点一致即可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副厂的没有PCM的,有FM的免晶体接收,二次变频的一百左右。

网友B:
1, 副廠的好像沒見過有 PCM 的,用回原廠吧. 2, 你說的全對.

网友C:
这价你添俩钱买一套睿思凯2.4高频头配个接收多好天线还短,我就对72的长天线头痛。

网友D:
用PPM 飞固定翼 ,接收+晶体不用80
我也有10C PCM 目前留着的都是 PCM 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