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PAD当显示器用

楼主(2014-12-24):
大师们,求教一个问题。能不能用IPAD Air 当图传的显示屏来使用,求具体的方法

楼主:
能具体点吗?本人新手,需详细的教程,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本人新手,需详细的教程,感激

图传接收端接一个av转wifi模块,然后ipad用wifi连接。我也没用过,不过有人说会有延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传接收端接一个av转wifi模块,然后ipad用wifi连接。我也没用过,不过有人说会有延迟。

有延迟的av转wifi原理是先将av的模拟信号采集并转换成流媒体,通过wifi推流到手机,延迟至少半秒以上

这个指标在广电领域算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在穿越机上,半秒有可能就撞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接收端接一个av转wifi模块,然后ipad用wifi连接。我也没用过,不过有人说会有延迟。

嗯,刚刚TT了一下这东西贵啊!还不如直接用雪花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刚刚TT了一下这东西贵啊!还不如直接用雪花屏

还有个办法,用wifi图传。不过距离是个麻烦事,还有跟遥控可能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办法,用wifi图传。不过距离是个麻烦事,还有跟遥控可能会有干扰

还说可以省一个屏幕,,看来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延迟的av转wifi原理是先将av的模拟信号采集并转换成流媒体,通过wifi推流到手机,延迟至少半秒以上

...

论坛测试贴时间是0.15s  具体跟显示器(平板)有关,请以事实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测试贴时间是0.15s  具体跟显示器(平板)有关,请以事实说话

求传送门

网友:
我本来想买hifa的wifi版,就是嫌距离太近.不过真心省钱好多.
600的d10,300的飞机,600的显示器.
或者wifi版,300的飞机,ipad或iPhone
现在攒钱买d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测试贴时间是0.15s  具体跟显示器(平板)有关,请以事实说话

求测试帖

网友D:
大疆的那种用USB连的有玩过的介绍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疆的那种用USB连的有玩过的介绍下吗

大僵那个拿到made for iphone资格,才能得到硬件的设计规范。。所以diy无戏,而且每个苹果兼容硬件都要给果子上税,17999的悟,估计上了2999的税,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说可以省一个屏幕,,看来还是很麻烦的

前两天的延迟测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21816&extra=

总结一下就是av转wifi模块会稳定的产生约0.16秒的延迟。

不过介于其他设备也会产生延迟,估算总延迟的话需要再把它们加上。山狗大概会产生0.15秒的延迟(总延迟0.31秒)。
估计使用一般的CCD头的话可能总延迟能控制在0.2秒以内。因为我没有CCD头,所以这个没有测试。

教程。。。。。。也没有什么教程。都是傻瓜化的模块,总共就4根线:5V电源输入2根,模拟输入2根。然后下个蓝色妖姬就可以看了。

不过据说是http流的mjpeg,这样的话连蓝色妖姬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