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x3 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25):
感觉x3的尾撑固定环和尾管的尺寸不太匹配,图中的尾撑固定环变形蛮大的,这样正常吗?

网友:
差不多每個公司都一樣。這是正常的

网友:
左边拧半圈 右边半圈 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
没问题,我的弄好比这个变形严重。

网友:
正常的,我的比你的缺口还大一点
拧上螺丝就行了

网友A:
无法忍受~

楼主:
之前买过富丽的金属固定环,但尺寸大了一圈,需要缠入一圈胶带,比较麻烦。感觉还是冰人出的固定环比较合理,但是没有x3这个尺寸的

网友(2015-02-10):
这个固定环是这样的,没设计好,塑料太硬。即使轻微炸鸡。这里也要坏的

网友:
我打算买你说的富丽金属。然后中间用电工胶布加厚。在用螺丝锁死

网友:
感觉。加了胶布也比这样持续受力好,这样稍微一碰,就断开了,我坏了两个了,第一个炸的比较厉害,坏了正常。第二次,基本很轻微,浆都没什么事,就这里坏了

网友(2015-07-21):
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正常,看不过去就换个金属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