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监视器小改造

楼主(2014-12-25):
用了10年的账号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发帖子。。。重新申请了一个账号,发个小改造贴上来。利用过放损坏的3s电池(坏了1个cell),当作2s电池,改造成大疆显示屏和大疆遥控器的统一供电:)

还不错

还不错

楼主:
电源供电会不会有其他隐患或者问题,还请各位指正/建议。

楼主:
下一步打算把电池放遥控器里

网友:
后面线有点乱,至于把电池放遥控器里面?感觉不保险,要是不小心短路了,不只是烧了电池。。。

网友:
外露的线太多

网友A:
把那个视频线简化就好了,如图

网友:
最好加个保险管,LS说的对,这要一短路,至少20C的电流就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视频线简化就好了,如图

805也不要用,淘宝有接收板卖的,小小的接5V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一步打算把电池放遥控器里

改装的你就架在三脚架上用吧,精灵控上适合用内置电池的这个:

型号:RC8001
内置接收: 双路5.8GHz分集接收机 自动选择更优信号
视频连接: AV输出和AV输入
内置高性能锂聚合物电池:1600mah / 7.4V 使用时间:2小时
OSD显示:RSSI指示;电池指示器;通道指示
自动扫频:支持 OSD显示
分辨率:800×480
背光形式: LED
背光亮度: 450cd/m2
尺寸:180mm×120mm×50mm
工作电压:DV 8-16V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显示器是7寸的吗?这个大疆的FPV支架我看都是来夹手机的,能张开这么大的角度夹住显示器?我也想这样搞一个

网友:
不错我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C:
监视器和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监视器和我的一样

这个监视器质量效果的确很好,就是和图传、电池分体式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的你就架在三脚架上用吧,精灵控上适合用内置电池的这个:

型号:RC8001内置接收: 双路5.8GHz分集 ...

谢谢!我再考虑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监视器质量效果的确很好,就是和图传、电池分体式有点麻烦

是的,我拆开过,电路板上预留了很多接口焊点是空的,壳子内闲置空间基本不大,只能设备外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拆开过,电路板上预留了很多接口焊点是空的,壳子内闲置空间基本不大,只能设备外置了

看过了 放2s小电池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