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响测3s电池跳5个3.8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4-12-25):
6s就跳8个3.8这什么情况?每个都不一样3.7、3.9、3.8、3.6、3.5

网友:
3s跳5个是因为前三个分别是三块电芯的电压,后两个是比较最大和最小压差。6s同理。不一样很正常 压差不是特别大是正常的。

网友A:
楼主上校怎么来的……

楼主:
那为什么另一个bb响没有呢

网友B:
我表示BB响很多种。不知你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BB响很多种。不知你用的那种

这倒是没注意啊!不是都一样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校怎么来的……

天天上论坛潜水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