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遥控器 干扰 飞机控吗?

楼主(2014-12-25):
         飞机 2.4G天9 控, 控制云台用2.4G,天6. 会 干扰吗?   请教了

网友A:
这才2个控就干扰,只能说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2个控就干扰,只能说控不行

干扰不干扰,我也不知道,这不正在请教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扰不干扰,我也不知道,这不正在请教你吗

不会,除非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除非控有问题

感谢指点。 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