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盘拉杆及旋翼头拉杆

楼主(2014-12-25):
450PRO 下十盘拉杆长度及旋翼头拉杆长度应该调节成多少比较合适呢,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A:
0螺距时三平!
大浆平 十字盘平 舵机臂平
这是基本的!
拉杆长度没一定的!

网友B(2015-02-10):
沙发正解~没有绝对的长度规定或者标准,3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