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遥控2公里够固定翼FPV吗?

楼主(2014-12-25):
D10遥控2公里遥控距离够固定翼FPV吗?有没有必要上433

网友:
这个真的有2KM,谁用过?谈谈……,可以用来飞多轴吗?

网友:
2公里,那是极限条件吧,有几十米,几百米就失控的

网友:
吹那把2KM

网友:
固定翼随便飞飞就超了

网友:
我用的黑色版本,自己改了天线没改之前200m改了500m的样子,100mw发射功率,不过是在城区飞的,干扰较大,供参考。改的天线大概就是白色那种。

网友A:
就算能有2KM,那也要直线、无阻挡的。远距离的话,433很有必要

网友:
我怎么看着白色不耐脏啊。脏了怎么办?能擦干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能有2KM,那也要直线、无阻挡的。远距离的话,433很有必要

433是新疆的好还是非凡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是新疆的好还是非凡的好?

请楼下回答

网友:
切糕。新疆那个

网友:
艹楼上那个

网友:
2公里是在理想条件下吧

网友B:
2KM飞四轴FPV差不多,飞固定翼就显得太少了

我在用白D10,角度对好一点目前最远飞过1.3无失控,极限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KM飞四轴FPV差不多,飞固定翼就显得太少了

我在用白D10,角度对好一点目前最远飞过1.3无失控,极限没试 ...

白色d10 信号稳定么?

网友C:
用433的话不推荐D10

网友C:
D10会被433干扰~~或者被1.2G图传干扰~~推荐你天九或者天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33的话不推荐D10

如果不用433,直接用白色d10飞距离够用么? 有人拉距可以达到2公里而且不失控

网友:
你还是别抱太大希望~环境不同距离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会被433干扰~~或者被1.2G图传干扰~~推荐你天九或者天8

天九如果不用433,本身距离可以飞哥2公里吗?

网友C:
差不多~~天7的话我飞过2.1公里~在1.8公里的时候间接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天7的话我飞过2.1公里~在1.8公里的时候间接失控

我现在在纠结要不要上433,还是直接用天8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天7的话我飞过2.1公里~在1.8公里的时候间接失控

话说d10可以加功放吗?

网友C:
可以~~自己改发射天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改发射天线接口

白色d10的天线是可以拆卸的,可以直接装功放吗?

网友C:
可以拆就可以直接装~~不过2.4共放也就只能4-5公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就可以直接装~~不过2.4共放也就只能4-5公里哦~~

2.4g的信号,如果飞机飞到了高楼后面,会不会立刻失控? 2.4g的信号绕行能力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2.4g的信号,如果飞机飞到了高楼后面,会不会立刻失控? 2.4g的信号绕行能力强吗

飞机飞到了高楼后面很难说哦~~我也没这样飞过~~强不强这个没研究过~我只知道比5.8G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飞到了高楼后面很难说哦~~我也没这样飞过~~强不强这个没研究过~我只知道比5.8G强

你觉得是天地8+切糕好,还是白d10+功放好? 其实我不打算飞远,就打算在2公里范围内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d10 信号稳定么?

方向不同差别很大,往信号死角的方向200米G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10会被433干扰~~或者被1.2G图传干扰~~推荐你天九或者天8

什么理论,同样2.4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理论,同样2.4G

什么原理我不清楚~~可能是控的抗干扰能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d10 信号稳定么?

RLINK 433最新版绝对好用,或者大切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九如果不用433,本身距离可以飞哥2公里吗?

我天8飞过3.3公里,不过大部分天气和环境情况下也就1.6~2.5公里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天8飞过3.3公里,不过大部分天气和环境情况下也就1.6~2.5公里之间。

好的,谢谢~~ 我打算飞公里左右的fpv.你觉得用白d10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