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用凤凰模拟器的不,知道如何修改飞机动力吗

楼主(2014-12-25):
请教下有用凤凰模拟器的不,知道如何修改飞机动力吗?感觉几款飞机动力太弱,想加大动力

网友A:
直接修改就行了啊。

网友B:
推重比那里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改就行了啊。

5.0的系统,设置参数是英文。。。看不懂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重比那里改一下就好了

5.0的系统,设置参数是英文。。。看不懂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的系统,设置参数是英文。。。看不懂5555

凤凰是可以设置语言为中文的,在系统设置里可以设。不过模型的修改编辑器还是英文的,改不了。而且4.0和4.5的可以改推重比,5.0好像不行,要改别的,如果是桨动的,可改转数,是涵道的,可改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