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一个便携挂狗的四轴,求推荐。

楼主(2014-12-25):
飞控用的apm、
云台是两轴无刷、
现在有几个问题:
1,机架选什么,我看到个IFLY-4S机架,550轴距,可以折叠,但是不知道机架强度怎么样。
2,我上4s5000毫安电池,动力应该怎么选能让续航长一点
3,是买狗3+还是简包黑狗4

感谢各位大神的建议、

网友:
H4 挺好的

楼主:
现在想的是飞跃650+疯狂3508+20A电调+13寸桨+4s 5000毫安电池行不行

网友:
想便携就小一点,450足矣,想飞时间长就轻一点,3S5000足矣,不是说自己准备加50升油,用多大排量的车能省油,而是选择更小的车型才能省油,狗4吧

网友A:
可以买个蓝色工坊的  380四轴,E300动力

网友:
H4 最方便携带

网友:
Q380+E300+CC3D+3S2200+硬挂808
刚落地。。800g
15-17分钟

网友:
小机架轻松好玩,经典还数450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想的是飞跃650+疯狂3508+20A电调+13寸桨+4s 5000毫安电池行不行

这个可以飞15分钟左右

网友:
同感。。。我感觉H4巨丑。但是折完。比伞折还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个蓝色工坊的  380四轴,E300动力

那个太小了吧、、、总感觉E300挂狗从数据上看感觉有点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太小了吧、、、总感觉E300挂狗从数据上看感觉有点悬

他那个带三轴狗和3S 5000电池1.2公斤,可以飞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那个带三轴狗和3S 5000电池1.2公斤,可以飞20分钟

E300这么厉害?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推荐我3508+13寸桨上4s

网友:
引用 楼主:
E300这么厉害?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推荐我3508+13寸桨上4s

那当然可以啊,谁都喜欢大排量车,SUV多爽,但最终目的就是坐人呗,E300足矣,还便宜,摔了不心疼

网友:
我準備搞個400軸距的摺疊H8,用TM的gear 350動力用4S電,平常收納就機身下的電池倉跟雲台快拆下來,然後丟背包裡。 感覺要有一台便攜的不用再特別搞箱子的才是王道。(我另一台700軸距x8,每次都要特別找飛場飛很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