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感度多少合适?

楼主(2014-12-25):
买来时候的默认值是:
感度:
------------------------------------
        俯仰        横滚        偏航角        垂直
基础        125%        125%        120%        140%
姿态        260%        260%
-----------------------------------------

从dji说明书的建议以及论坛上看到大家的数据,貌似没见到260这么高的数值。

我认为数值不重要,能飞能控就可以,但最佳的数值怎么确定呢?依据什么?

网友:
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没有感觉特别不好控制,还是默认的好吧,它默认的感度肯定都是实际飞行测设得来的数据,我也是精灵2,挂的狗3的3D狗台   和一个某宝上买的三方图传。 飞起来感觉还是很好控制的,默认的感动,感觉还行吧,论坛很多朋友设置了的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些不稳啊,或者漂移啊 什么的, 我自己觉得还行默认感度。

网友:
姿態260會不會高了點

网友A:
楼主,您好!
对于感度通常采用默认参数就足够。但是,不同的多旋翼飞行器因为型号、电子调速器、电机和螺旋桨的不同会导致感度不同。一般如果感度过大将导致飞行器在该参数所对应的方向上的振荡(约510/秒);如果过小将导致飞行器难以控制。所以,您仍需要调节飞行器的俯仰、翻滚、飞行航向和垂直方向的感度,以便让您的飞行器拥有更好的飞行表现。我们建议您每次改动参数的10%15%
对于俯仰横滚的基础感度,您在打俯仰横滚杆之后马上松杆,飞行器应该会自动回到悬停状态。如果飞行器在回悬停状态过程中反应很柔软,或者说有较大延迟,那么请慢慢加大基础感度(每次10%-15%)直到松杆的瞬间出现振动的状态。此时再略微降低感度直到正好前述的振动现象消失。此时为合适感度,但飞行器改变姿态的速度变慢,您可按照姿态感度调整方法来调整姿态改变速度。
尾舵感度调整和普通锁尾陀螺的调试一样。如果想打杆后反应速度快些就加大感度,慢一些就降低感度。但多旋翼飞行器是靠桨翼旋转产生的反扭力来改变航向角,而反扭力的力度有限,因此过大的感度也不会引起像直升机机尾一样的震荡,而是会导致电机在启动和停止时反应过于强烈,从而影响其他方向的稳定。
垂直感度是否合适,可以观察:1)油门在中位时飞行器是否可以锁定当前高度;2)飞行器在飞航线时飞行高度不会大幅变化。您可以先慢慢增加该感度(每次10%)直至出现上下震荡或油门杆反应过于灵敏,然后再减小20%。此时为合适感度。
姿态感度决定打杆时姿态响应速度的快慢,感度越大响应越快。增大感度以获得更干脆的姿态响应,放手悬停时候飞行器回平的速度也越快。但感度太大会造成您的控制感受过于僵硬,并且飞行器在飞行时会出现不稳定的晃动,感度太低会造成您的控制感受过于柔和。
希望能帮助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对于感度通常采用默认参数就足够。但是,不同的多旋翼飞行器因为型号、电子调速器、电 ...

感谢你们的回复,感度的原理与调整方法清楚了,谢谢

另外还有个问题:电机开启后,遥控器全部回中后,有一个电机会有短暂的停止,然后又正常,加油门情况就消失,停油门情况依然。这种情况是否正常?用手转动电机又感觉不到该电机的异常,调参中又没有怠速可调,不用管它?

楼主:
电机启动怠速短暂停转的视频,在电机停的时候,前面的红灯也会灭掉,帮看看是否属于正常。(加油门这情况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启动怠速短暂停转的视频,在电机停的时候,前面的红灯也会灭掉,帮看看是否属于正常。(加油门这情况就 ...

完全电机的问题

楼主:
貌似飞起来后一切正常,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飞起来后一切正常,该如何处理呢

额,难道是电调和电机之间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们的回复,感度的原理与调整方法清楚了,谢谢

另外还有个问题:电机开启后,遥控器全部回中后, ...

楼主,您这个电机情况是一直都存在?还是偶尔?根据您提供的情况来看可能是电调问题,如果您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可以发回来给我们,帮您升级一下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对于感度通常采用默认参数就足够。但是,不同的多旋翼飞行器因为型号、电子调速器、电 ...

新买的精灵2+3D云台,向前飞直线时会往左前方偏,必须右摇杆推向右上方时才能往正前方飞。
就像是汽车在平直公路上跑偏,得一直打方向修正,很累。
调参中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都做过了,每次起飞前也校准指南针,并且也不是风的影响。
请问这种情况调感度有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这个电机情况是一直都存在?还是偶尔?根据您提供的情况来看可能是电调问题,如果您的情况一直 ...

一直这样,看它不影响飞行也没太注意,如果有安全隐患那必须得修。
我在深圳,可以拿给你们立即修好吗?寄来寄去包装麻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这样,看它不影响飞行也没太注意,如果有安全隐患那必须得修。
我在深圳,可以拿给你们立即修好吗? ...

您如果选择上门来维修是要先进行预约的,推荐您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4007-000-303按2维修进行咨询预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买的精灵2+3D云台,向前飞直线时会往左前方偏,必须右摇杆推向右上方时才能往正前方飞。
就像是汽车在 ...

您好,关于您的问题,您可以先按照下图所示,调整一下GPS方向位置,如果您个人操作不便,可以发回来给我们,我们帮您调整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关于您的问题,您可以先按照下图所示,调整一下GPS方向位置,如果您个人操作不便,可以发回来给 ...

谢谢您!我会试验一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启动怠速短暂停转的视频,在电机停的时候,前面的红灯也会灭掉,帮看看是否属于正常。(加油门这情况就 ...

别闹了 就是电调存在缺陷  回厂升级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我会试验一下的

你的要看 gps 是不是 很多星 如果不是的话 建议搜星更多的时候 再实验!!!!  我也出现过

网友(2015-03-11):
引用 网友A:
您好,关于您的问题,您可以先按照下图所示,调整一下GPS方向位置,如果您个人操作不便,可以发回来给 ...

xd,精灵2的指南针是在脚架上的,和普通naza的集成指南针的gps不同

网友:
默认的就好自己折腾必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