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三叶草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4-12-25):
三叶草天线有极性,如果把三叶草天线反过来装(就是头朝下),极性会不会反过来?

网友:
本来就是头朝下呀,如果你想把视频发给国际空间站里的MM看那是要朝上的

网友A:
你只要想想,浆反过来装是不是会变成反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想想,浆反过来装是不是会变成反浆?

多谢指点。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的3叶草是左旋的,头朝下就需要用右旋的4叶草接收,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的3叶草是左旋的,头朝下就需要用右旋的4叶草接收,是这个意思吗?

你肯定是一对买回来的,直接用即可。我已经放弃四叶草换了平板天线,距离多5倍接收。

网友:
普通的三叶草效果还没一个天线的好,别迷信什么效果好,都是商家吹出来的

网友:
支持平板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