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GPS搜星快,搜星多,12颗星,用锡纸,怎么用法?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4-12-25):
为了GPS搜星快,搜星多,12颗星,用锡纸,怎么用法?请高手赐教
前几天看了个帖子,其中提到用锡纸包gps,可以提高gps的搜星能力,但没有具体的用法,请大侠赐教,怎么用?谢谢

网友:
还有这事?

网友A:
包住就完蛋了。。。。
要把锡纸铺在GPS的下面。。可以看我的帖子里面的图

网友B:
包住线,我的A控,就是在GPS的线一直**去,搜星快很多,本来5分钟的,后来就30秒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住就完蛋了。。。。
要把锡纸铺在GPS的下面。。可以看我的帖子里面的图

哥们的帖子给发个链接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包住线,我的A控,就是在GPS的线一直**去,搜星快很多,本来5分钟的,后来就30秒搞定

是GPS连接飞控的那根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GPS连接飞控的那根线吗

是的,就是那个,我的全都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GPS连接飞控的那根线吗

因为布线的时候,可能会进过很多感染源,所以就包一下隔绝,效果很明显

网友:
垫在GPS下边,真正影响星数的是摄像机吧,不然一般都有11颗星

网友:
有没有具体的帖子啊。传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布线的时候,可能会进过很多感染源,所以就包一下隔绝,效果很明显

恩恩 谢谢朋友解答 有机会试试  有图片吗

楼主:
这个帖子太实用了

楼主:
这样包锡纸

楼主:
连接线都包上,gps下面再垫一块锡纸

楼主:
目的是避免干扰,提高搜星的速度

楼主:
什么样锡纸好呢?香烟里面的?烹调用的烤鱼的锡纸?

网友:
不会快,相对会稳定一点,我A2配900机架,下面有个飞手用的摄像头,放在最大距离也会影响GPS信号的稳定性,用铜箔粘在下面好很多不会掉信号。别的应该没什么效果。

网友D:
高手赐教吧

网友E:
讨论结束,封贴,这个帖子很有用,希望能给大家特别是新手一些借鉴

网友F(2015-02-24):
錫紙有接低嗎??

网友G(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