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Dji F450,布线比较满意,分享一下

楼主(2014-12-25):
Dji 风火轮F450套装,感觉不错,零件的精度很高。原配E300动力和Naza-lite+GPS。其它设备包括华科尔遥控接收图传,非凡OSD S2+GPS,摄像头先用Mobius,等飞顺了再加gopro和云台
先上个首飞照:

后来装了个起落架,但是发现如果没有云台的话不需要加高脚架,于是把起落架简化了一下效果居然也不错。这个起落架的两根碳杆设计不错,好用,挂个云台脚架电池等等无压力:

网友:
我能说实话吗。。。这看上去乱哄哄的一团。。。。

网友A:
LED放下面 起飞前怎么看状态?

网友:
布线真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放下面 起飞前怎么看状态?

起飞前,光打在地上有反光,足够看清,起飞后,灯在下面才能360度无死角看到

网友:
这个挂狗和云台压力比较大

网友B:
下面的中心板装反了

网友:
我喜欢把led放后面这样飞机不太远的时候可以确定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中心板装反了

我故意反装的,感觉这样焊线改线比较方便,最后焊点上了一层透明硅胶绝缘

网友:
呵呵,这个布线不错了,楼主设备较多啊,不过这个机子续航能力堪忧啊,再挂狗什么的......

网友:
布线还可以啦,我觉得这个看习惯。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可以飞多久啊,用多大的电池

楼主:
布线主要考虑的一是尽量走最短距离,而是会干扰的设备尽量相互远离,三是飞控周围尽量少一些线路,这个机基本达到了我的设想。如果说这个布线很乱的话,那也是乱中有序嘛

楼主:
目前用2700mah3S电,基本上飞十分钟到3.7V单片电压

网友C:
布线还好啦,飞着舒服就行、 话说楼主怎么把PCB版反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线还好啦,飞着舒服就行、 话说楼主怎么把PCB版反装了……

反装主要是觉得焊线改线比较方便.
其实自己DIY装过机的就有概念,这样布线算是比较清爽的了,毕竟这么多设备都要堆上去. 如果还要再简洁一些,那就得把所有的线剪到最短, 可是这样一来,这些设备将来移到别的机子上用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装主要是觉得焊线改线比较方便.
其实自己DIY装过机的就有概念,这样布线算是比较清爽的了,毕竟这么多设 ...

是的 实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装主要是觉得焊线改线比较方便.
其实自己DIY装过机的就有概念,这样布线算是比较清爽的了,毕竟这么多设 ...

是的 ,实用就好

网友(2015-01-25):
就是续航有点短,载重不行

网友D:
说实话其实可以共用GPS来osd的,还有这脚架又重又不好用,,但你喜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其实可以共用GPS来osd的,还有这脚架又重又不好用,,但你喜欢就好

楼上说得对, 这个脚架确实重了, 我装上无刷云台, 整架飞机1600克, 飞不起来了.
后来我把F450大改成6轴F550了, 总算能飞了

网友:
双GPS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E:
請問有些F450套裝是NAZA Lite飛控,白色30A電調和紅色電機有分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有些F450套裝是NAZA Lite飛控,白色30A電調和紅色電機有分別嗎?

那个电机和电调好像是旧款。你看Dji官网上现在是新款黑/灰电机和黑色电调

网友:
楼主把桨换了吧这个动力太小了换成1047的

网友F:
新手不明白  为什么是2个GP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不明白  为什么是2个GPS呢?

一个是飞控的GPS, 一个是非凡OSD的GPS.
如果是新版的非凡OSD可以借用Naza飞控的GPS,无需**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机和电调好像是旧款。你看Dji官网上现在是新款黑/灰电机和黑色电调

啊! 這麼有趣? 新款反而用15A電調? 減料了? 黑色和紅色的也是2212吧? 請問有甚麼分別嗎?
我剛買了些組件回來準備組裝F450, 第一次自行組裝:
DJI F450機架
DJI 2212電機
DJI 9吋自緊槳
NAZA M-V2 + GPS
好盈樂天40A電調
華牌RX1002白色接收器配DEVO 8S
應該過兩天就送到來可以開始組裝了,請問各位先進這個組合有甚麼要注意呢?
剛在翻電調的說明書看到以下這句: 油门信号丢失保护:当电调检测到油门遥控信号丢失0.25秒以上即立即关闭输出,以免因螺旋桨继续高速转动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請問如果失控時電調這樣關掉輸出, 飛控的GPS自動回航系統還可以安全回來嗎?
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 這麼有趣? 新款反而用15A電調? 減料了? 黑色和紅色的也是2212吧? 請問有甚麼分別嗎?
我剛買了些組件 ...

几点建议:1、严格控制重量,比如多出的电线要剪掉,不必要的东西不要加。因为F450的尼龙机臂比较重,Dji E300系列的2212马达和桨动力较弱,所以F450的载重能力比较差。我试过起飞重量达到1600克就完全飞不起来了。
2、电调接受的是飞控给的信号,不是遥控接收机直接输出信号(固定翼和直升机如果没有飞控才是这样)。我用的Naza lite飞控,如果失去遥控信号,飞控仍会给电调信号,令飞机缓慢下降,或自动返航,想必Naza V2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假如失去遥控信号,那么电调不会立刻停止马达。
3、注意减震,F450 机架有很多优点,比如结构简练,材料和做工好,但是缺点是振动直接传递到飞控和摄像机,没有丝毫减震设计。所以摄像机的减震必须要有。飞控的粘贴双面胶最好厚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点建议:1、严格控制重量,比如多出的电线要剪掉,不必要的东西不要加。因为F450的尼龙机臂比较重,Dji ...

非常感謝師兄賜教!等機子到手再好好研究

网友G(2015-03-27):
看着很不错啊!不过我觉得没必要加两个竿上去,会增加不少重量。。。我的450没附加任何扩容配件,飞控,接收,云台,图传,osd,全在下板,上板只绑电池和gps

网友H:
请问,摄像头不会看到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很不错啊!不过我觉得没必要加两个竿上去,会增加不少重量。。。我的450没附加任何扩容配件,飞控,接 ...

说得很对,这个起落架太重了. 为了带动这些东西, 现在我已经升级成F5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摄像头不会看到桨吗

镜头角度高的话会看到, 所以要把镜头角度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