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接受用屏幕还是眼镜好

楼主(2014-12-25):
屏幕的便宜,双接收的7寸一体机才600多,眼镜的就要1500,双接收的aio2代要2200,华坑谷歌要2500,还有山寨双接收的2d转3d的一体眼镜1350元到底如何选择啊?

楼主:
我想问下双接收的和单接收的效果差别大不大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屏幕好,长时间FPV用眼镜容易疲劳导致头晕

网友A:
近视眼的就直接屏幕吧  个人认为屏幕就好了 眼睛的话穿越比较好 常时间的话眼睛受不了

网友:
看你飞的稳不稳,眼镜待久了会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视眼的就直接屏幕吧  个人认为屏幕就好了 眼睛的话穿越比较好 常时间的话眼睛受不了

怎么看人家都是要玩穿越的吧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单目的,虽然没用过

网友:
早晚要入眼镜的~

楼主:
谢谢各位给出建议,本人主要穿越用,现在问题是如何选眼镜,钱也不多求不花冤枉钱,是买单接收还是双接收,买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楼主:
怎么选啊,这3种眼镜

楼主:
这个1350看似性价比很高

网友B:
你这个是头戴显示器与视频眼镜的区别 大方块的里面就是一个屏幕

我最近也在选显示器 推荐楼主 肥鲨V2 看看吧

肥鲨V1的1350左右一套 200Hw图传 720P摄像头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头戴显示器与视频眼镜的区别 大方块的里面就是一个屏幕

我最近也在选显示器 推荐楼主 肥鲨V2  ...

肥鲨V2性价比可以,就是分辨率够就好,找最便宜的V2吧。

网友C:
我今晚入了款“爱维视”IVS-2 视频眼镜,不过要自己配个5.8G接收机,优点是不玩航模时,可以在家庭里使用,可以看看电影(还是3D哟),听听音乐,“航模/家庭/出差”用 三不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今晚入了款“爱维视”IVS-2 视频眼镜,不过要自己配个5.8G接收机,优点是不玩航模时,可以在家庭里使用, ...

到手了吗,我也看了一下,有评好的也有很多差评,关注,希望到手后做个详细的评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到手了吗,我也看了一下,有评好的也有很多差评,关注,希望到手后做个详细的评测

今天顺丰发货,估计明天可到,到手我会发贴谈体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顺丰发货,估计明天可到,到手我会发贴谈体会的。

OK

网友:
眼镜这个,容易引起眼睛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