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电子高手,为什么每次车辆启动时我车载的时钟总是 ...
求助下电子高手,为什么每次车辆启动时我车载的时钟总是被重置呢?

楼主(2014-12-25):
我给自己的车上加装了一个电子钟,带温度直接插点烟器的那种。电子钟自带有保持时间的
电池
且电池容量充足。如果不插入点烟器,则时钟一直能保持正常的时间。插入点烟器后只要是启动车辆电子钟都会被重置到12点。似乎车辆启动的电流冲击到了时钟。请问下大家,我应该加个什么电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在时钟电源两端并电容似乎没用。谢谢了!

网友:
在点烟器与电子钟之间串个二级管。

网友:
在点烟器与电子钟之间串个二级管。只允许电瓶的电流向钟

网友A:
需要加装滤波器

网友B:
最简单等发动了再插上电子钟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等发动了再插上电子钟电源。
是个好办法!

网友D:
汽车启动时,会有两种干扰。一种是电压跌落,一般小轿车跌落到7V左右,时间较长。另一种是高压瞬态,12V系统会接近110V,不过一般车身自带抑制电路,但是也会有20V左右。
解决方法,电压跌落加电池或电容,高压瞬态要使用专门的稳压二极管和无源滤波器。

网友E:
除了高压还有高频干扰,要加滤波电路。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