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贴 APM掉高,pix也掉高么?

楼主(2014-12-25):
     S500 2215 880kv 3s电1147桨 apm2.8 掉高严重!航线飞着飞着就开始掉,一点点的掉,一停下来就慢慢自己回去,暴力飞,急停的时候掉高太严重了,3.4M的高度直接就能掉到地面上来,怎么办? 海绵什么的全部弄过了,现在用的自动调参的参数,动力也很充足,再带2瓶500ml的水也能飞起来,不是动力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的APM掉高吗?
    假期想再鼓捣一个轴距550以上的异形, 动力 3508 700KV  3S 1W的电池 1355桨飞控在V2和 pix之间徘徊。 之前650用的V2,急速没有掉高的嫌疑,不知道PIX掉高不? 但是V2太贵了,要是V2的话就没钱买云台了,硬挂狗好纠结的说,哪个用PIX非常好的额大神来个PIX掉高心得?
   最后大家给推荐个不容易拍到桨的机架吧~能上1355桨的 H4 飞越650都有了,这两个不要推荐了,想鼓捣个好看点的异形、能放开3S1W的电池的。

网友A:
低空加声呐吧 高飞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空加声呐吧 高飞可以忽略

没那么低,,,超声波有效距离才3M左右,,一般都随便飞飞都7.8m的样子,,,加了也没大用啊、、

网友B:
cj-z机架我觉得挺好看 自己,马云吧

网友C:
pix大部分都是用的apm的固件。,用原生固件的很少···

经过试飞,pix掉高也非常严重,五米的距离能掉高半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cj-z机架我觉得挺好看 自己,马云吧

TB过了,,,,蝴蝶机架么。。只是这个价格。。。让人望而生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大部分都是用的apm的固件。,用原生固件的很少···

经过试飞,pix掉高也非常严重,五米的距离能掉 ...

能再具体点么。。。。这么一说瞬间不想上pix了。。。都是没钱惹的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再具体点么。。。。这么一说瞬间不想上pix了。。。都是没钱惹的祸啊

pix飞控用的固件和apm一样的。(除非你折腾原生固件,资料非常少)
APM还是好好玩吧,我也后悔玩pix了,价格高,功能和apm一样。硬件强大对于一般玩家来说没设么用,资料也没apm多

网友:
我也因为掉高炸机过

楼主:
默哀2分钟、、

网友D:
我3508/380飞1755,调好了之后不掉,pixhawk。apm没飞过,硬件太土。。只拿来开过车

看看是不是电调,我用的好硬白金。。1755调好了绕一个轴都可以刷锅了。。。apm3.1

试试深灰的海绵,一定要用嘴能吹气的那种,最好弄个盖板压紧到压力计上。。话说我用裸板飞的。我觉得A2都没这pixhawk调好了跟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3508/380飞1755,调好了之后不掉,pixhawk。apm没飞过,硬件太土。。只拿来开过车

看看是不是电调, ...

1755 这是要多不抗风的节奏? 在海边城市,风大,1555都定不住,H4 380KV 1555根本就定不住, 平常飞飞的话都是3.4级的风、 电调都是乐天 海绵也换了,专门买的黑色的、

网友:
直接上v2

网友E:
0.0   APM 三块  PIX 一块   从来没掉高    以前一直用自稳   现在用定高   挺靠谱的啊

楼主:
…………因为没钱上V2才看看pix…………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   APM 三块  PIX 一块   从来没掉高    以前一直用自稳   现在用定高   挺靠谱的啊

…………具体什么配置能透漏下不,,还有,高速航线不掉高? 急停不掉高? 不可能吧,,这个不是apm的通病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什么配置能透漏下不,,还有,高速航线不掉高? 急停不掉高? 不可能吧,,这个不是apm的通 ...

PIX 是 FQ700  朗宇4110 的电机  铂金30A  1555的浆  这架飞到不暴力   定高挺准的
APM 一个在穿越机上   定高也就飞航线   暴力的时候用手动或者自稳     记得以前低空也定高暴力摇摆过   基本挺稳的   不过这架飞机动力过盛  自稳 40% 不到油门可以离地
还有一个APM 在 450 上  入门的jj  最近没玩  带个山狗   之前全部自稳飞   不相信任何辅助  小炸几次都找到了原因 2216 电机  1147 浆  30A 电调
还有个APM 固定翼上

网友:
APM掉高原因跟电池和电机KV值有直接关系,请模友们要了解这一点

网友:
补充:APM电机KV值与锂电池几S大小搭配合理是不掉高的

网友:
APM飞控中文网湖南机友会,群号421418947

网友F:
apm f450 2215 905kv apc1045mr 3s 6000ma 重1322g 离地3米定高打全舵飞行没压力,不掉 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m f450 2215 905kv apc1045mr 3s 6000ma 重1322g 离地3米定高打全舵飞行没压力,不掉 爽飞

.......固件版本你是什么的、、、、纠结,,,昨天出去试了试,直线飞行掉高半米左右,,急停的话2M多、、

楼主:
头疼死了,,,PIX到底掉不掉啊。。。。。对了,怎么没见pix里面有黑色的海绵包定高的那个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版本你是什么的、、、、纠结,,,昨天出去试了试,直线飞行掉高半米左右,,急停的话2M多、 ...

3.15 3.2也试了,没差别,定高及poshold 3-4米高度,满舵侧飞不掉

网友G:
我来说几句,掉高现象存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容易被人遗忘那就是震动,apm没有卡尔曼滤波算法,比较大的震动对于飞控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影像很大。这一点我对比过平衡好的桨和普通的桨,除了在悬停的时候平衡不好的桨会让飞机晃动之外,大机动的时候掉高是非常明显的。换成平衡好的桨不但不掉高了,大机动之后反向拉舵也不会造成快要翻掉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pid还有油门速度也要调好,本人用apm和pix很久了,四轴六轴八轴都上过apm和pix,调好了不比任何飞控差

网友:
查下电池

网友H:
关于APM掉高的问题,我有一篇帖子可以供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1472&extra=

网友:
楼主埋没这机,原罪是你噢,
4S。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说几句,掉高现象存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容易被人遗忘那就是震动,apm没有卡尔曼滤波算法,比较大的 ...

已入手PIXHACK,,,到时候还要请教你啊、

楼主:
电池绝对没问题、这个可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APM掉高的问题,我有一篇帖子可以供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看过了,,你这个是海绵的原因、、我换了海绵了还是没有改善,一样一样的、 现在想知道Pix掉高严重不,已经入手pix了,还没装机试、

网友I:
定高高速飞行都掉,pix掉非常小,apm很明显,我已经对比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定高高速飞行都掉,pix掉非常小,apm很明显,我已经对比过了

OK 感谢~已经入手pix 等待装机~

网友(2015-01-24):
引用 楼主:
已入手PIXHACK,,,到时候还要请教你啊、

好说好说

网友:
感觉好像pid要调好,我apm定高,悬停不掉高,一有动作会掉一点,但是回回去,定高精度感觉1米左右,停到1.5米高是不会撞地的

网友(2015-11-06):
引用 网友G:
我来说几句,掉高现象存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容易被人遗忘那就是震动,apm没有卡尔曼滤波算法,比较大的 ...

油门速度
求教怎么调啊
p i d  怎么调
还是加速度

网友:
我也是pixhawk,更换了大点机架,好像掉高十分严重,以前在 380小机架问题不大,很正常,现在用 550机架就出问题了,震动好像都正常,现在只能更换好电池,和apc正品浆试一下了,希望可以解决。我以前好像用naze32,或者用apm mini 定高高速前进,都没有什么掉高问题。

网友:
我的apm定高悬停,大风吹过来都掉高,已经加海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