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下UN A9使用

楼主(2014-12-25):
我想问下UN A9  里面的01E是充电序数是指什么?该选哪个? 我的是1500ma 35c花牌 大概用多少A充电合适?现在使用3A充电 。 指教新手

网友A:
充电组记忆数据有9组,一般出厂最大给你设置的是5A,你可以自己调整到8A,充电C数*电池容量是被允许的最大充电电流,35C是放电C数,你要看看最大充电C数。,据说充电电流小了对电池好。。未经验证。如果不着急的话,建议1A左右充电。
放电组记忆数据有2组,用3.8V2.5A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组记忆数据有9组,一般出厂最大给你设置的是5A,你可以自己调整到8A,充电C数*电池容量是被允许的 ...

谢谢啊!终于明白了!

网友:
UN……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