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精灵一代飞上去之后遥控不了,什么原因?

楼主(2014-12-25):
我的精灵一代用了一年了,一直还算正常,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昨天GPS模式正常起飞后,显示卫星8-10颗,高度38米,但操纵遥控,不管是上升下降旋转还是左右前后,小精灵都没有任何动作,好像定高了一样一动不动(当然,螺旋桨还在正常转动)。拔到失控返航模式,好像也没动静。再转回手控模式,飞机才跟随遥控器的指挥落下来。断电重新启动,起飞正常,但上到50多米,又出现相同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头雾水,请教各位大侠前辈。如果有幸,大疆的技术能否帮忙分析解答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有沒有設置到高度限制

网友:
测试下遥控好好用不?设定个自动返航  超距一下试试     当然人工测试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沒有設置到高度限制

没有设置呀。早先只是在软件里把限远限高由默认的2000米修改为了1000米,一直都没问题的呀。

网友:
链接数据高级校准下,遥控器电池检测下是否还有电,要是起飞前自检灯都正常说不定就是接收或者发生问题

楼主:
今天再去试飞,开贴存在的问题不见了。真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B:
控被干扰到了,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屏蔽了你的信号,比如uf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被干扰到了,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屏蔽了你的信号,比如ufo

网友:
Ufo要把精灵带回去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