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微型AV信号分流器啊?

楼主(2014-12-25):
如题,有没有小一点的AV信号分流器,搜了一下,貌似都不小啊

网友:
如果懂点电子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三极管+几个元件。。。

网友A:
最简单的,导线并联

网友B:
直接买一个一分二莲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导线并联

不是说信号线不能并联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一个一分二莲花头

貌似这是个好办法,我买来试试也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这是个好办法,我买来试试也

电子市场卖接头的就有 2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