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更新】safedrop降落伞的问题。

楼主(2014-12-25):
只介绍什么0.5s 什么6m个人感觉没有意义只是夸自己。请问下如果我的飞行器5kg那么。下落速度数据能提供么。落地瞬间的速度是多少。速度控制不了等于零。那些都是扯多了。各个重量的一个大概速度应该有吧。谢谢。我的话说完了。
  答 :原谅我 没看说明书 当时发帖时   用手机上的 ~~~   DJI 官网  下载页面打不开。  问题已经解决  说明书有~

更新下面所讨论的问题
1、气瓶长期装拆漏气?  (气瓶是一次性的)
2、气瓶贵?(NO  下面讨论的问题是几十块没有破百这么夸张)
3、整个系统失电伞无法打开 (额 有备份电源)
那么问题还是来了  最新的~!!!!!!
以9kG为例 下落速度为6.8m/s   换算过来24.48km/h    那么 除了飞控   电调 电机 碳杆  不会损坏!~~~~~~~   还有什么是能保得住的!!!!

第二个问题
不管以哪种姿态开伞,都能保证飞行器不与伞绳缠绕在一块?

网友A:
说明书有提及速度的问题。
降落伞近地速度为0?明显中学物理不及格。

网友:
物理不会,鉴定完毕

网友B:
千万别当真,dji宣传中说“延缓飞行器的下降速度,提升安全回收飞行器的可能性

这俩词应该都知道什么意思吧,可能性。。。。

网友:
落地速度当然是0了,难道还砸到地下去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哈哈哈 纯属个人娱乐,别喷我哈。

网友:
翻过去就等于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有提及速度的问题。
降落伞近地速度为0?明显中学物理不及格。

近地速度说的是卫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的。我的话说完了。

已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的。我的话说完了。

新问题来了。有没有做过实验。z15 云台。能够承受的最大冲击速度

网友:
表示价格接受不了

网友D:
其实这个系统挺扯淡的,只不过零度有的大疆也要有罢了。首先要用二氧化碳气瓶驱动,气瓶价格就会破百,且每次安装都会有气体泄漏,拆装几次气瓶压力就不够了。还有就是气瓶本身没有压力显示,这就全要靠人品了,一旦买到压力不合格的气瓶开伞就是梦想了。其次一个作业飞机没事顶着500多克的无效载荷飞来飞去的有点不太现实。其三就是开伞必须是在全部电机停转时才安全有效,试问大疆那次事故是停转造成的,不是自己翻跟头就是高速向一个方向逃逸而去,这两种情况下开不开伞都是一个吊样子,换言之顾客花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到平安。既然是失控,大疆能够保证所有电机同时停转吗?算法上可以,但应用到实际估计需要摸索的道路还很长。与其搞逃逸伞类的花架子,不如提高器件等级,提高飞控的可靠性来的更直接更实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系统挺扯淡的,只不过零度有的大疆也要有罢了。首先要用二氧化碳气瓶驱动,气瓶价格就会破百,且每 ...

不懂装懂。。。。。。。。。。。也是给这个朋友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懂装懂。。。。。。。。。。。也是给这个朋友醉了

你要不是托的话,真懂的话,科普一下看看。就按大疆数据看,最慢接地速度4.4米每秒,只要起落架收起,相机直接触地一样完蛋,不知你家航拍时是否不收起落架可以用三轴云台实现360度拍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系统挺扯淡的,只不过零度有的大疆也要有罢了。首先要用二氧化碳气瓶驱动,气瓶价格就会破百,且每 ...

气瓶大致30元左右  是一次性的哦  不能重复利用  质量问啊DJI说是去他推荐的地买  这些都不是问题  主要是国内的法律 全国禁狗的  主要的问题还是LZ说的速度问题    看了8KG大致每秒6M的速度 大致是20KM/H  这速度下来飞机也够呛能承受的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不是托的话,真懂的话,科普一下看看。就按大疆数据看,最慢接地速度4.4米每秒,只要起落架收起, ...

匀速运动,匀加速运动,多复习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托个啥,你看看我的帖子是批评大疆的多还是赞美大疆的多   我的Z15云台还扣在大疆那呢还有心情给他托。 ...

按你说的断电都能保护,大疆是神仙呀,电都断了用什么驱动开伞呀?拜托你也有点专业精神。至于气罐价格你要问大疆,不能拿淘宝的价格来说事,否则不开伞的时候,大疆又会说是气罐与大疆产品不匹配导致的故障与大疆无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你说的断电都能保护,大疆是神仙呀,电都断了用什么驱动开伞呀?拜托你也有点专业精神。至于气罐价格你 ...

人家跟你解释,你不服气还非得找茬。断电就一定是飞控断电么?能不能是电机断电?
首先你得承认,电动机停了才抛伞这个逻辑是你搞错了。
其次,你说的反复充放气问题,别人也告诉你了,也不存在,因为是一次性气瓶。
这个系统可能确实没多大实用性,但你也得做做功课,找准方向再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系统挺扯淡的,只不过零度有的大疆也要有罢了。首先要用二氧化碳气瓶驱动,气瓶价格就会破百,且每 ...

气瓶价格破百?没查过不要瞎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你说的断电都能保护,大疆是神仙呀,电都断了用什么驱动开伞呀?拜托你也有点专业精神。至于气罐价格你 ...

大疆原厂气罐22元一个;断电能弹伞是因为这个伞要求有单独接收机和标配备份电源;还有啥要讨论的,这位不看“说明书朋友”请继续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系统挺扯淡的,只不过零度有的大疆也要有罢了。首先要用二氧化碳气瓶驱动,气瓶价格就会破百,且每 ...

我看大疆这个降落伞的功能和设计都是在业内比较先进的,气瓶是用于**开伞非常实用。价格相对于器材也只是一个零头,好不好用过才知道,现在下盖棺定论过于肤浅。

网友F:
9公升重的东西,降落速度达7米/秒,那么时速是:7米/秒 X 3600秒(1小时)/1000 = 25.2公里/小时
这个速度人中**跑的速度去碰墙,谁有兴趣可以去试试,看能不能碰坏飞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9公升重的东西,降落速度达7米/秒,那么时速是:7米/秒 X 3600秒(1小时)/1000 = 25.2公里/小时
这个速度 ...

我认为不仅仅在于器材本身,比如飞机在一个广场航拍,飞机异常触发降落伞,至少让其下降速度大大减少,为尽可能减少伤害赢得时间。
要是飞机突然自由落体,你们都懂得……而且这个降落伞比零度开伞快,应该是有它的实用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不仅仅在于器材本身,比如飞机在一个广场航拍,飞机异常触发降落伞,至少让其下降速度大大减少,为 ...

dji自己应该也知道自己飞控的缺陷,怕死机开不了伞或抽风自己开伞,所以专门配个接收机手动开伞,不过以他s900和s1000动力平白多了550g重量,电机.电调和电池的负荷就更大了,续航时间进一步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dji自己应该也知道自己飞控的缺陷,怕死机开不了伞或抽风自己开伞,所以专门配个接收机手动开伞,不过以他s9 ...

  嗯 有可能单独接收机就是这么考虑的    静待第一批魔友的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dji自己应该也知道自己飞控的缺陷,怕死机开不了伞或抽风自己开伞,所以专门配个接收机手动开伞,不过以他s9 ...

工业飞控  一般是 怎么做的

网友I:
气瓶可以飞机托运吗?气瓶可以带上飞机吗?这是我最关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气瓶可以飞机托运吗?气瓶可以带上飞机吗?这是我最关心的

不能。外部气压低了。就成zhadan了

网友:
其实这个伞有一点真有点蛋疼,就是有点小,所以落地速度太快,飞机很可能是摔个半残。。。。。。。。。。万一摔了云台,维修费就是一个新降落伞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工业飞控  一般是 怎么做的

瑞士有个无人直升机专用伞降系统,目前最大能支持200kg左右的直升机伞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瑞士有个无人直升机专用伞降系统,目前最大能支持200kg左右的直升机伞降

不给关键字等于零     引用一句著名的话  无图说个JB@.@

网友J:
大僵,不管怎样也应当上个坠机伞降的实时视频吧, 看这么多枪手跟托折腾死了,谁是谁非,至少零度有完整演示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给关键字等于零     引用一句著名的话  无图说个JB@.@

JB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僵,不管怎样也应当上个坠机伞降的实时视频吧, 看这么多枪手跟托折腾死了,谁是谁非,至少零度有完整演 ...

DJI不是出了一个S800 无负载的伞降视频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按你说的断电都能保护,大疆是神仙呀,电都断了用什么驱动开伞呀?拜托你也有点专业精神。至于气罐价格你 ...

貌似还有个备用电池单独供电,基友这是多大仇,这是炸了多少飞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旋转你开伞试试看什么结果,其次我没有说气瓶是反复充气的,就是一次性气罐,但气瓶在装好后气阀是 ...

不喜欢用可以不买啊,楼主这么大火是闹哪样,DJI出的东西不好又不是非的买,买零度,我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貌似还有个备用电池单独供电,基友这是多大仇,这是炸了多少飞机啊。

如果你是GHOST的请你闭嘴,我是你老板的师傅。我和大疆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只是对大疆的产品说出自己的见解。你们和大疆也是竞争关系用不着在这里装大尾巴狼,如果550克的伞包再加上备用电池的重量你平时飞愿意驮着这么重的无效载荷飞吗?我也想用零度的,可零度的五环内不解锁你让我怎么飞?现在我只用XA 的飞控。

网友L:
大疆S1000整机的金属部分很少了,降落伞就目前好像也没有哪家有更先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疆S1000整机的金属部分很少了,降落伞就目前好像也没有哪家有更先进的。

的确如此,伞降不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与其这样真的不如提高飞控稳定性。大疆失控有多少是电机缺失造成的?不是翻跟头就是高速向一方栽下去,这样的状态开伞也是白搭。伞降的前提是电机全部停转,开伞机构有效,飞控有效的理想状态。就向客机为什么不配备降落伞是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GHOST的请你闭嘴,我是你老板的师傅。我和大疆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只是对大疆的产品说出自己的见 ...

楼主还03年注册的账号,作为一个老模友,一点担当和素质都没有,不说这东西怎么样,入魔就为了哥喜欢,玩的开心,我炸鸡我也乐意。我爱买谁家买谁家,我跟零度大疆都没关系,东西好不好我起码有底线,不会随便到论坛上喷。你是不是零度老板师傅我一点都不关心,你就是当今圣上的师傅,对我也造不成什么影响。51mx已经够多喷子了,真不差你一个,我坐着看楼主笑话还挺开心的。你继续喷,键盘英雄谁都能做,我小辈的尊敬您老人家,你要是真觉得产品不好,您开发一个出来,做的好我支持!模友做成您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见,长见识了也算是,这心态我也不想多加评价,在您眼里我估计也就只有三种人了,您,大疆脑残粉,零度脑残粉,不过很抱歉,我是第四种人。论坛以前的讨论气氛已经不在了,更多的是这个商家,那个商家,已经看够了。作为入魔不就的小辈,也能感觉到不似从前,您要是也看不惯这风气,您不应该来喷我,该喷谁你比谁都清楚。玩模型也好,做事情也好,我觉得欺软怕硬这事是个男人就别做,真能做点事情出来的人绝对不会来论坛上没事刷帖吹牛。一直跟老模友交流的挺好的,接触的老模友都很乐于交流,没有您这么大架子的,您这心态,多飞飞飞机舒缓一下情绪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GHOST的请你闭嘴,我是你老板的师傅。我和大疆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只是对大疆的产品说出自己的见 ...

楼主喷,请看好视频和说明书之后再来喷,喷的有点素质可以吗?非得打脸才知道错吗?你看看DJI开伞装置是气阀吗?弹簧推动击锤装机气管里的针,戳破的吧。备用电池多大你见过没有,视频里面看还没有FUTABA接收机大。不懂装懂,非得有人指正你,你才知道错了吗?550G是重了,我不想用我不买可以不?别整的自己跟个正义斗士一样行吗?就算是斗士,专业一点行吗?真心看不惯楼主跟着装逼,论坛里大神多了去了,人家不出来说话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不懂装懂,人都不好意思出来指正你, 楼主有点自知之明行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楼主喷,请看好视频和说明书之后再来喷,喷的有点素质可以吗?非得打脸才知道错吗?你看看DJI开伞装置是 ...

你算是什么东西,用谁不用谁是自己的自由,别一天到晚逼不离嘴。我是和人说话讨论问题,用不着你跟疯狗似的瞎汪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算是什么东西,用谁不用谁是自己的自由,别一天到晚逼不离嘴。我是和人说话讨论问题,用不着你跟疯狗似 ...

用不用是人的自由,上不上论坛也是人的自由,楼主这阶级观念可真是强啊,你说闭嘴我就闭嘴,我打你脸你不爽了吧,直到不爽就别出来比比划划,在家把东西搞清楚再出来喷,没准我还会给你点个赞。我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楼主你记住,你被一个小号,打脸了,这种事以后少干吧,我手都疼了。

网友M:
这东西就是保人员安全的东西,有些人就非要把它理解成保设备,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无论怎么样降落伞都不能保证飞机零损伤,但地面的人员能躲过一劫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东西就是保人员安全的东西,有些人就非要把它理解成保设备,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无论怎么样降落伞都不能保 ...

这才是重点!我赞同!机子自由落体砸到人或车和带个降落伞降落,大家想想也知道有天壤之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东西就是保人员安全的东西,有些人就非要把它理解成保设备,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无论怎么样降落伞都不能保 ...

赞同,但就大疆发布的参数3公斤时4.4米/秒,15公斤11.7米每秒真砸到人也好不到那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喷,请看好视频和说明书之后再来喷,喷的有点素质可以吗?非得打脸才知道错吗?你看看DJI开伞装置是 ...

好多喷子  我只是放张帖子在这上面讨论,我 惹了谁了?     首先我看见发布了开张帖上来讨论而已,其次我想我很客观没有骂谁吧!我只是想知道我的降落伞能不能保护整个飞机以及地面人员。其他的我不关心。我不是谁的脑残粉!!!!!还有飞机炸不炸 我基本不关心。我是爱好者,我只是在讨论事情。最后告诉你我是单位给资金研究这些产品,炸不炸我都没损失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才是重点!我赞同!机子自由落体砸到人或车和带个降落伞降落,大家想想也知道有天壤之别了。

请你以25KM/H去撞墙吧~~试一试  看看什么情况,地面人员一样遭殃。我站的角度是设备的角度。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当真,dji宣传中说“延缓飞行器的下降速度,提升安全回收飞行器的可能性。

这俩词应该都知道什么 ...

纯粹是没事闲的,你不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楼上说大疆的都是在扯淡,大疆不好你们生产啊,你们能生产比大疆更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纯粹是没事闲的,你不用不就可以了吗

还要我说几遍 我是在讨论  我用不用关你什么事。 我炸不炸关你什么事,说人话不要来浪费楼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喷子  我只是放张帖子在这上面讨论,我 惹了谁了?     首先我看见发布了开张帖上来讨论而已,其次我 ...

楼主别激动,我说的不是你,我也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的问题,那个ID是KILL喷的实在是让人忍不下去了,我是回复他的。我也是用户,谁做的好我用谁的,做的不好就不用,好不好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标准。我不是针对楼主,这句话不是对你说的,降落伞本身的目的也不是保护设备完好无损,人跳伞动作不标准,还有危险呢,更何况姿态不稳定的飞行器。我只是想说大家都多提意见能交流出经验,我赞同,看都不看产品,连具体是怎么工作的都不知道,就敢出来喷,还自称是谁谁的师傅,我好心劝一句,还说我是托。我真心无语了,有意见大家讨论吗,一个论坛,至于搞成一言堂吗?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自动触发机制是什么意思?看了官网的东西有点没看懂,是电机运转不正常还是,飞机的姿态出现问题的时候,如偏角有多大?

网友:
这个,我比较关心机器已经失控,能否确保保护启用,如果地面已经无法启动它,机器本身能否判断并启用?

网友:
能保证什么?能保证10多公斤的东西掉下来别砸死人。摔点你的设备,无所谓。

网友(2015-12-24):
引用 网友D:
电机旋转你开伞试试看什么结果,其次我没有说气瓶是反复充气的,就是一次性气罐,但气瓶在装好后气阀是 ...

S1000如果八个电机全部停转 不会翻过来  重心低

网友P:
伞面积多少?大疆伞空气阻力F=0.7v^2,自己解方程式吧。(空气阻力系数以1计,空气密度以1.4kg每立方米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