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春后打算超视距,在接收天线的选择上纠结了,请教高手

楼主(2014-12-25):
玩的东西很杂,4轴穿越,KT机穿越,固定翼FPV,目前一直是一个RC805的接收顶着,穿越用4叶草,FPV用14DB的小平板,但没有跟踪云台,感觉很纠结,只敢往一个方向飞
今年想了想,人这一辈子,省钱给自己买个最好的棺材不成? 打算投资一套天线系统,本来打算上大平板+跟踪的,后来发现居然有冗余分集接收这个东西,就是传说中的双天线啦

一查,2通道的便宜的300左右,4通的750左右,算下来,一套四通的+4个14DB平板,也比AAT便宜啊,一般远航也只在一个方向上吧,飞越头顶还是不常见的,这么说冗余分集接收+多平板完全可以实现几乎180度的接收范围啊

纠结了,请高手分析下两个方案的优劣....

网友A:
新手。。。问个问题。假如前面有遮挡物(例如:楼房、高楼),多轴绕到楼房后面(飞机与遥控器中间被楼房间隔),这样的话多轴会不会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个问题。假如前面有遮挡物(例如:楼房、高楼),多轴绕到楼房后面(飞机与遥控器中间被楼房间 ...

假如前面有遮挡物,会不会失控,就看你和机机的距离有多少,距离远了遮挡一下肯定不行,距离近的话,要看遮挡物的厚度多少。真不好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个问题。假如前面有遮挡物(例如:楼房、高楼),多轴绕到楼房后面(飞机与遥控器中间被楼房间 ...

如果不是FPV的话,就算机机能收到信号,也因为你没法正确控制而失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FPV的话,就算机机能收到信号,也因为你没法正确控制而失控。

飞几百米,建筑物厚度2、30米。能失控吗???是不是必须“直线(没有大型遮挡)”遥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几百米,建筑物厚度2、30米。能失控吗???是不是必须“直线(没有大型遮挡)”遥控啊?

2.4G绕射能力非常有限,如果稍微掉下去一点或许问题不大,楼后掉下去太多了多半没戏。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绕射能力非常有限,如果稍微掉下去一点或许问题不大,楼后掉下去太多了多半没戏。

哦哦。十分感谢

网友:
要好好学习一下,也准备超视距玩一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个问题。假如前面有遮挡物(例如:楼房、高楼),多轴绕到楼房后面(飞机与遥控器中间被楼房间 ...

小区里飞过,,,,,,小区楼房11层高,,在地面遥控,高度超过楼房11层高一点,,飞500-600米之后,就自动返航了,估计是居民去楼房干扰信号。用的是天9遥控器。

网友: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