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改装N40主电爽飞3D,动力不错,续航持久!

楼主(2014-12-25):
最近刚好有空拍了2个mini cp爽飞视频,也说说我一直以来给mini cp所配置的动力玩法:视频中Mini cp所飞3D使用N40做主动力,锁尾电机为仓兴达716空心杯,电源为1S 400毫安35C电池,机身更换附件外装整机重量45克,上电池重量56克,以下就通过视频来看看这个配置的3D飞行效果吧,还有一项主要改法下面会说到,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下。。
第一电准备起飞时有几个邻居的小盆友跑过来在我身边围观,怕出意外心里压力增大,加上户外飘着小雨又冷,手有点僵硬,操作不怎么理想,飞到一半炸了,接着飞第二电才是完美时间:3D续航7分30秒!
第一电,这电动力比较爆,可以清楚听到电机呼啸的声音,不过飞到一半炸了。。

第二电,第一电炸机后换电池接着飞,3D续航达到了7分30秒,电池的放电极限是8分钟,超过会过放,一般3D飞到6至7分钟就可以了。。

以下是我对mini cp做的简单动力改装(只适用改有刷电机),改好3D爽飞无压力,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想的到(下面字数有点多):

注意看接收板上有什么不同吗?

是的,我给mini cp的核心小改造就是把N40电机与接收板直接焊接,也就是抛弃电机插头改直焊,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电池输出到电机的电力完全达到了100%,不会再像之前使用插头时用一段时间
插头就出现接触不好或者松动使主电机吸收不到足够的电力而导致动力不足了。。

没改直焊之前还在使用插头连接主电机和接收板时就经常出现电机动力不足续航时间短的情况(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后来改直焊连接此问题完美解决,动力续航都达到了完美状态(视频中的),不需要拆主板上那颗低压保护电阻来增加续航时间,改直焊是个很不错的方法(如图,主电机直焊连接处可选在接收板电机插头旁边的那颗黑色SS14二级管上,把主电机的正负两级线连接在二极管的上下正负两级就行了)。

电机改直焊之后机子再也没有出现过动力不足的情况而爽飞至今,如果你的机子出现动力不足续航又短的问题可以考虑试试这种方法,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N40电机也裸焊焊接(直焊),要想使电机发挥出100%的动力直焊是最好的方法,另外不需要在电机上加那种小电路板,那个小电路板没什么效果,完全可以不用。。

在说说我机子的重量,mini cp改装后整机重量45克,装上400毫安35C那个电池重量是56克,没改之前的原厂机重量不包电池是39克,而改后56克的重量爽飞3D也毫无压力。。

原厂机未改前的重量:39克

我备用的N40电机,3D用的就是这款电机飞的,此N40参数为3.7V32000RPM至38000RPM,1.08¥一个(价格为亮点),动力性能却跟原厂电机差不多,而且价格完全秒爆原厂30一个的N30主电机,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时间以来都不使用无刷和原厂有刷电机的原因,这个价格只有1元一个的N40电机就能飞出原厂电机的动力性能还有必要使用无刷吗?再说我也不是3D高手,这个N40的性能已经足够使用,而且从省钱方面考虑我觉得这是最理想的配置了。。

我的mini cp详细部件配置(图中的白色机体):头罩=5元,大奖=1.8元,脚架=1.8元,尾桨=1元,尾电机座=1元,实心碳纤尾管=1元,竖尾翼=1.5元,N40主电机=1.08元,使用的尾电机=1.68元至2元;剩下的接收板、舵机、主机架和旋翼头等核心部件均为原厂(这些没得替换),我觉得这是cp最实用的配置了,省钱爽飞两不误啊,仅供参考!

最后在晒一下我闲置多时不用的黑金无刷,一个黑金可以买100多个那种N40了,而且我觉得黑金在mini cp上不太好用,不知大家改了黑金的mini cp用起来如何,反正我是不喜欢用,感觉原厂无刷都比黑金要好用些。。

网友A:
求教大桨和头罩是哪家的这么便宜

网友B:
爽啊,这样飞便宜多了

网友C:
56克挺重了,不过看起来动力还可以,我有十个月没有飞922了,用的也是N40电机,电池是原厂300mah,全重51克。
很少看你有视频,不过现在看起来技术不错了。
以后提高会更快的。

网友D:
等你的N40擦出火花。。。。主板爆掉之后你会知道那个小板子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E:
电机超便宜啊,我买来2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你的N40擦出火花。。。。主板爆掉之后你会知道那个小板子还是有点用的。。。

报告中将,我表示mini cp玩了一年主电机上都没加那个小板子爽飞至今主板都没有出过任何问题,不然我现在也不会还把主电机继续直焊着飞了,报告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爽啊,这样飞便宜多了

过奖,不过你的改装922更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超便宜啊,我买来20元一个

你买什么电机要20元一个?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6克挺重了,不过看起来动力还可以,我有十个月没有飞922了,用的也是N40电机,电池是原厂300mah,全重51克 ...

56克重量一般吧,感觉没什么影响,爽飞完全没问题;我也很少有时间玩机了,技术进步得慢,也就只能玩玩普通3D而已,一年不玩你的922还能飞吗?另外你使用的那个n40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支持!

网友G:
在我看来越是小jj越难飞,LZ功力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大桨和头罩是哪家的这么便宜

大奖和头罩是买一款和mini cp一样同级别的叫117的小鸡配件,x宝输入:雅德117配件  搜一下就有了,头罩5元一个,大桨1.8,脚架也1.8一个,这些都很便宜,可以买一点备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电机超便宜啊,我买来20元一个

这个电机和伟力玩具四轴电机一样的,我买伟力原厂的这个电机就是20元一个。

网友H:
N40真的可以不用消火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报告中将,我表示mini cp玩了一年主电机上都没加那个小板子爽飞至今主板都没有出过任何问题,不然我现在 ...

没出问题最好啦,保护板也就是个以防万一

网友I:
1元多的主电机,求楼主给链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56克重量一般吧,感觉没什么影响,爽飞完全没问题;我也很少有时间玩机了,技术进步得慢,也就只能玩玩普 ...

mini出厂全重好像48克,你的增重不是,估计是很多地方改进或者加固了,能爽炸就行。
922还能飞,动力就那样吧,其实普通3D或者航线3D还是很惬意的,我至今还没到自旋加翻的地步呢,练的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我看来越是小jj越难飞,LZ功力不错啊!!!

过奖,小鸡鸡是难飞点,毕竟小机反应都太灵活,稍有不慎就会炸机,相比之下大机的稳定性就比小鸡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出厂全重好像48克,你的增重不是,估计是很多地方改进或者加固了,能爽炸就行。
922还能飞,动力就 ...

mini 原配机出厂重量是39克不是48克,轻很多的,我的mini 机身没有特别加固,但也挺耐炸的;练得少技术当然就进步得慢了,我有时也会抽空练练模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机和伟力玩具四轴电机一样的,我买伟力原厂的这个电机就是20元一个。

原厂的东西都贵,可以的话尽量还是找便宜的副厂电机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N40真的可以不用消火电容?

mini cp的话用有刷N40或者N30是不需要用消火花电容的,不知其他机型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出问题最好啦,保护板也就是个以防万一

哈哈,多谢中将大人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元多的主电机,求楼主给链接

x宝输入:强磁航模电机 36500转 高速电机 大扭力 微型直流电机    搜一下就有了,1.08元一个,这种电机的价格只有一家有卖,其他家的都很贵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报告中将,我表示mini cp玩了一年主电机上都没加那个小板子爽飞至今主板都没有出过任何问题,不然我现在 ...

哥,那个是消火电容,还是装上的好

网友:
能帮我看看低压保护电阻是多大的吗?我的被朋友拆掉了,想看回传,我想改回去。谢谢

网友K:
淘宝搜了下,YD-117用的头罩=5元,大奖=1.8元,脚架=1.8元,尾桨=1元等等,被商家转手一说是适用于SCP、minicp,价格立马翻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哥,那个是消火电容,还是装上的好

弟,我知道,哥只是嫌麻烦不想装而已,不过不装耍了这么久也确实没发生过事,所以不装哥也很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K:
淘宝搜了下,YD-117用的头罩=5元,大奖=1.8元,脚架=1.8元,尾桨=1元等等,被商家转手一说是适用于SCP、min ...

啥?商家一听说117的配件是给scp或mini cp用的就立马涨价?之前都没有听说过的啊,这可真是无商不奸啊我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的东西都贵,可以的话尽量还是找便宜的副厂电机用吧。。

原厂配件耐操

网友L:
引用 楼主:
x宝输入:强磁航模电机 36500转 高速电机 大扭力 微型直流电机    搜一下就有了,1.08元一个,这种电机的 ...

X宝上搜“强磁航模电机 36500转 高速电机 大扭力 微型直流电机 “的结果不是1.08元一个,而是18元一个。呵呵!

网友M:
这个主电机能飞几个起落,如果在100起落以内就太麻烦,飞的多的模友不是要经常换才行。

网友N:
赞一个楼主的 耐心分享
我本想入手mini CP 黑金无刷的,看你的帖后,觉得意义不大了。 楼主 3D 7分钟有多,那有刷电机会否很快就报废呀? 不过 不到2元的成本 也无所为谓了,可是换电机时,要再焊就麻烦了一丁点。 我现有一部HCP100S,想问楼主,mini CP 与 HCP100S 那个更爽飞,随手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啥?商家一听说117的配件是给scp或mini cp用的就立马涨价?之前都没有听说过的啊,这可真是无商不奸啊我 ...

你误会了我是说那些SCP配卖家,买117的配件当SCP配件卖价格直接翻几倍

网友O:
楼主前辈,小弟有事请教,Mini cp 用N40主电,716尾有刷,正常飞,但是一旦打开3D开关就开始自旋,不知是何原因,螺距太大的原因吗?
还有就是请教一下N50电机能用吗?是不是电机型号越大越好呢?MIni cp 还有什么可以替代华坑的配件,请楼主前辈不惜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华坑实在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前辈,小弟有事请教,Mini cp 用N40主电,716尾有刷,正常飞,但是一旦打开3D开关就开始自旋,不知是何 ...

N50我没试过,不知道mini cp能不能用,一般mini cp使用N30和N40是最合适的;目前只有雅德117的配件可以给mini cp替代,有头罩、大桨和脚架可以用,价格比华坑的便宜很多,很多人都在用的;关于你的飞机为什么一打开3D就自旋,可能是尾电机锁尾能力不行了,如果一直都是这样就换个性能好的尾电机试试,又或者是你的设置参数问题,螺距调太大也会这样的,一般原厂控的固件按照设置说明书上的参数来调基本都没问题的。。

楼主:
不必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误会了我是说那些SCP配卖家,买117的配件当SCP配件卖价格直接翻几倍

哦,是这样啊,没办法人家卖家也要赚钱嘛,翻几倍价格也可以理解,人家是把4通的117配件摇身一变就当6通配件来卖价格当然要高很多了

网友:
这种电机的 我搜了,都是18一个的,你发我邮箱链接吧  1945192083@qq.co麻烦楼主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x宝输入:强磁航模电机 36500转 高速电机 大扭力 微型直流电机    搜一下就有了,1.08元一个,这种电机的 ...

我搜了,都是18一个的,你发我邮箱链接吧  1945192083@qq.com
麻烦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搜了,都是18一个的,你发我邮箱链接吧
麻烦楼主了。

我今天有问过店主,店主说1.08的这个N40没货了,在20号那天就卖完了,他说不知什么时候才有,只能先等等了,我只有这个电机的下架连接可以给你看看,论坛不给发淘宝链接,发你邮箱里把。。

楼主:
原厂配件是好,但价格实在是消受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X宝上搜“强磁航模电机 36500转 高速电机 大扭力 微型直流电机 “的结果不是1.08元一个,而是18元一个。 ...

我今天也问过店主,他说1.08这个N40电机在20号那天就已经卖完,昨天才下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补货,这个1.08元一个的N40电机很多人都来用过的,想看的话把邮箱发来我可以给你看看这个N40电机的下架连接,而其他在售这种N40电机的商家开的18元价格基本没人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主电机能飞几个起落,如果在100起落以内就太麻烦,飞的多的模友不是要经常换才行。

这个n40主电机确实飞不了100个起落,如果像我这样飞的话一个3D续航都7分钟了无论如何都飞不到100起落的,这主要是碳刷磨损快,更换新的碳刷就可以继续飞了,原厂的有刷电机也同样飞不到100个起落,我原先有两个原厂有刷电机才飞到大概80左右动力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赞一个楼主的 耐心分享
我本想入手mini CP 黑金无刷的,看你的帖后,觉得意义不大了。 楼主 3D 7 ...

这个有刷n40报废倒不会,怎么飞都不用担心,就是碳刷使用时间不会很长,飞不到100起落就得更换碳刷继续使用,不需要换新的电机飞,这个确实很省成本的;你能玩100S都很厉害了,mini cp和100S的话前者稳定好操控,很适合新手飞,后者暴力刺激,适合高手飞,两架都是好机,可根据自己的飞行水平来选玩。

楼主:
引用 网友L:
X宝上搜“强磁航模电机 36500转 高速电机 大扭力 微型直流电机 “的结果不是1.08元一个,而是18元一个。 ...

1.08的N40在这里,已经卖完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i8trlcc70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有问过店主,店主说1.08的这个N40没货了,在20号那天就卖完了,他说不知什么时候才有,只能先等等 ...

我也看到下架了,不急,我再等等看,谢谢楼主发我邮箱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配件是好,但价格实在是消受不起啊。。

小机一般都不太耐操

网友P:
好动力!好经验!好魔友!回头我也试试40电机,对了请教下楼主,你的绿色主轴固定环会不会磨轴承啊!我手里也有很多感觉比轴承内环大不少,高速转起来对轴承磨损也不容小视啊!

网友O:
还有几事请教前辈:N40电机轴是1毫米,配电机齿怎么办,只能X宝用15块邮费单买几个电机齿?那雅德117的尾风叶轴径是0.8的吗?能用在2块钱的716空心杯上吗?

网友:
还有就是哪里买那么便宜的尾桨和尾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动力!好经验!好魔友!回头我也试试40电机,对了请教下楼主,你的绿色主轴固定环会不会磨轴承啊!我手里 ...

那个绿色主轴固定环我用了很久,没发现有磨轴承的状况,而且固定环对主轴固定得也很紧,炸机脱节了也可以直接按下来,比原配的螺丝固定环好用,N40随便改来飞飞还是挺好的,动力不错续航又长,不过要挑选到性能比较好的N40才行,性能不好的N40飞不出视频那种效果,如果是用无刷的话这种n40配置就不需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有几事请教前辈:N40电机轴是1毫米,配电机齿怎么办,只能X宝用15块邮费单买几个电机齿?那雅德117的尾风 ...

有一种塑料电机齿可以用来代替原厂电机齿使用,X宝输入:齿轮 8T 小齿轮 0.5模数 0.9孔   搜一下就有这种可以给N40和原厂N30电机替换使用的塑料齿轮了,价格0.2元一个,8齿,齿轮直径5毫米,孔径是0.9的,刚好可以配1毫米的轴径的电机使用,比那种铜齿轮要更容易安装在电机轴里;我也不清楚雅德117的尾桨能不能用在2块钱那个716空心杯上,我是使用另一种1元一片的46mm的尾桨代替的,716尾电机座可以使用一款叫美嘉欣F47或者F48小机的,价格1.2元一个。。

网友Q:
引用 网友L:
X宝上搜“强磁航模电机 36500转 高速电机 大扭力 微型直流电机 “的结果不是1.08元一个,而是18元一个。 ...

搜全新散装 强磁航模N40电机,最便宜的1.39元,

网友:
引用 网友Q:
搜全新散装 强磁航模N40电机,最便宜的1.39元,

你说的这个貌似不行 转速比较低

网友R:
引用 楼主:
大奖和头罩是买一款和mini cp一样同级别的叫117的小鸡配件,x宝输入:雅德117配件  搜一下就有了,头罩5 ...

请问下上校,MINI CP用雅德117的大齿盘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下上校,MINI CP用雅德117的大齿盘行吗?谢谢。

雅德117的大齿盘不能直接给mini cp使用,需要改主轴配齿盘才行,117的原配主轴也不适用mini cp。。

网友S:
这个电机好霸道!

网友R:
引用 楼主:
雅德117的大齿盘不能直接给mini cp使用,需要改主轴配齿盘才行,117的原配主轴也不适用mini cp。。

谢谢上校,那MINICP只能买原厂原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电机好霸道!

这个只是有刷电机而已,跟无刷比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上校,那MINICP只能买原厂原装的吗?

其实mini cp也可以不用原厂的大齿,有一种几块钱一个的64T白色大齿就可以替换原厂大齿,但要更换掉原厂电机的9T电机齿轮换上8T的才能配合这个64T大齿用。。

网友T:
楼主,雅得117那个舵机和S cp 通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mini cp也可以不用原厂的大齿,有一种几块钱一个的64T白色大齿就可以替换原厂大齿,但要更换掉原厂电 ...

好的,谢谢上校,MINICP买来才两天后发现竟然有不同程度的扫齿了。质量真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雅得117那个舵机和S cp 通用么

117的舵机和SCP不通用,还是用原配的舵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17的舵机和SCP不通用,还是用原配的舵机吧。。

网友U:
后悔死了,现在才看到这个帖子。砸了不少钱给华坑。

网友V:
N40电机哪买的,给个链接吧

网友W:
电机和scp也通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N40电机哪买的,给个链接吧

搜   强磁航模电机  36500转 高速电机    价格1.08

楼主:
引用 网友U:
后悔死了,现在才看到这个帖子。砸了不少钱给华坑。

被华坑坑过的何止你一个,我和其他玩华坑的大家也都被坑过不少银子,但那时还没有这么多省钱的配件可买所以只能用华坑的坑货配件。。不过华坑小机的坑货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可以省钱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电机和scp也通用吧

都通用的。。

楼主:
感谢支持,话说你在不少帖子中都是说这4个字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话说你在不少帖子中都是说这4个字啊,哈哈

我比较懒惰,再说也要节约资源。

网友:
主飞977,scp原厂电机满油无法离地,想修好之,和977轮换着飞飞。买了10几个N40,满期待能翻一翻的。换上后动力恢复,但,但,手感变差,时而异常迟钝,时而又还比较灵活。可飞6分钟多。但是这手感基本丧失飞行乐趣,生不如死的感觉,不知何故。难道是重量影响太大了?

按照论坛方法,把一个电阻去掉(电压保护电阻),换回原厂电机,scp又恢复了原来的手感,不过目前在练习N面翻,scp已经不满足练习要求,还是主飞977了。scp雪藏了,不折腾了。977加长舵机臂以后,那叫一个爽,远非scp能比。

网友V:
我买了10个,那个电机的黑色塑料头用拆下来么?还有正负极我不认识啊。。还需要怎么改装

网友:
我的miniCP 也N40 超好用,比无刷好飞很多!切耐摔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买了10个,那个电机的黑色塑料头用拆下来么?还有正负极我不认识啊。。还需要怎么改装

电机的黑色塑料头是碳刷,拆下来电机就不能飞了,如果是给其他电机换碳刷就可以拆;电机的正负极你接在飞机上操控一下就知道了,如果飞机启动时大桨是从右朝左边转的就表示正负极接反了,往左边朝右转的就接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