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震胶座

楼主(2014-12-25):
现在飞控都主张减震,而一般做法都是飞控装进壳,壳粘在减震座上,减震座再连接减震橡胶球。。。。。。。。。其实飞控都是在机架中间,也摔不到,完全可以取消外壳,既然取消了外壳,飞控本身不是有3MM的标准孔距4角孔么,而一般机架上也有对应位置,为何厂家不设计小的3MM橡胶柱,一头插进飞控4角孔,一头插进机架对应四角孔。。。。。。
有意的厂家不妨生产一点这样的小玩意。

网友A:
想多了,飞控外壳可不只是防止摔到,而且3MM的硅胶柱估计只会放大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飞控外壳可不只是防止摔到,而且3MM的硅胶柱估计只会放大震动

3mm可不是承重的结构粗细,只是固定位置的孔径,另外说壳的必要性,大飞机倒的确不多余,但对于穿越机,克克计较,能减省是最好的,另外像我这样设想的安装,很多狭小空间都能胜任!

网友:
有些飞控是没有3MM孔的

网友B:
3mm有3m的带双面铜柱的橡胶螺母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m有3m的带双面铜柱的橡胶螺母柱的。。

我查关键词都是一些很粗糙的东西了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发一个看看

网友B:
橡胶减震器(垫) VV双头外丝减震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橡胶减震器(垫) VV双头外丝减震器

这种的都太硬了,不适合飞控。

网友:
电机和其他部位调好了根本就不用减震吧

网友:
减震座必须吗?我说不以下是没减震座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