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螺距+-12度过程反映慢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12-25):
2台用K8的换控后其中台450的集体螺距反映太慢,控用的DSX7  但500的和有副翼的2台又没问题,控设置没什么区别实在搞不懂了。换控前都没区别,望老手指导

网友:
反应慢调陀螺里的风格往高调,敏捷性往高调就快了。反应快不快跟最大螺距没关系,是陀螺来限制滚转速度的。

楼主:
那个我知道,翻滚速度快,但螺距反应慢正螺距变负螺距,慢了高度掉得厉害。按道理K8让控接管的应该很少。换控之前都还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我知道,翻滚速度快,但螺距反应慢正螺距变负螺距,慢了高度掉得厉害。按道理K8让控接管的应该很少。换 ...

去 monitor 之类的菜单里面看一下通道输出,拨两下螺距看看,是不是都打到头了,是不是响应迅速。

没什么问题的话,再去K8里面重新设置一下最高最低螺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 monitor 之类的菜单里面看一下通道输出,拨两下螺距看看,是不是都打到头了,是不是响应迅速。

没 ...

  都查看了的,通道显示到头响应也迅速,就是螺距变化时舵机前5度正常后5度反应非常慢,但翻转倾斜时舵机都反应迅速。悬停航线都还好,就是翻螺距跟不过来没动力,20米高掉到离地1米以下才停住。陀螺仪里以前的控上很好,关键是另外的机器,不管是K8还是有副翼的都正常,接收也都换了的,设置也都新建了的。舵机MD933和DS410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查看了的,通道显示到头响应也迅速,就是螺距变化时舵机前5度正常后5度反应非常慢,但翻转倾斜时舵机 ...

难道你不小心设置了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查看了的,通道显示到头响应也迅速,就是螺距变化时舵机前5度正常后5度反应非常慢,但翻转倾斜时舵机 ...

那我没辙了

网友:
天冷了,接收机也冻的迟钝了。

网友B:
是不是设定了 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定了 死区?

主轴被污染十字盘阻力太大,   看着光亮没注意只考虑电气了,应优先查机械

网友C:
朋友在哪里飞,有缘一起飞!2064001778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在哪里飞,有缘一起飞!2064001778qq

新手,单位500平米草地练,偶尔蔡甸江滩,你好像有个视频在桥下江边倒飞,有风但稳得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单位500平米草地练,偶尔蔡甸江滩,你好像有个视频在桥下江边倒飞,有风但稳得羡慕

我也是新手你见笑了,我在武昌楚河汉街这边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