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翼龙,冲浪者还是瑞风飞翼?

楼主(2014-12-26):
要求:低空低速性能好,续航时间长,不加飞控的稳定性高
对载重要求不高,仅搭载狗4及FPV基本设备

其他方面的优缺点也欢迎大家畅所欲言,不胜感激!

新增选项:瑞风飞翼。欢迎大家讨论!^_^

网友:
我买的冲浪者

网友:
1:1平,楼下继续

网友A:
一个搞活动99 一个100+一个1.4米一个只有1米多点。自己选吧

网友B:
99的冲浪者很不错,我的是今年航展上买的165的,炸过一次(飞出遥控范围,但未设置失控保护,之后设置失控保护后就从未炸过),修复后依旧很好飞,如果是新入fpv的话,冲浪者不错的,做工很细致。
翼龙是好的fpv载机,但是对安装要求很高(当然任何飞机都是安装越细致,越好飞),我的翼龙用5天左右安装好,无论是主翼的强化,舵机位置的改造还是电机、电调位置的改造,都需要多花心思,适用阶级fpv的玩家,当然安装得当的飞行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以上供参考
ps:fpv最好有飞控,多花1000多,能够降低很多炸鸡成本。省钱是费钱的开始,亘古不变的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的冲浪者很不错,我的是今年航展上买的165的,炸过一次(飞出遥控范围,但未设置失控保护,之后设置失控 ...

如果只在1公里范围内飞,只安一个穷人osd,不装飞控应该足够了吧?图传用的是aomway5.8g 1w,遥控也配了功放,应该能保证可靠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搞活动99 一个100+一个1.4米一个只有1米多点。自己选吧

钱的差别不是大问题,关键看性能,以及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钱的差别不是大问题,关键看性能,以及各自的优缺点

冲浪本就带有fpv性质。适合fpv。可拆卸能携带,机子强度不错,空间大。做工也不错。还可以做一些机动。而翼龙本身只是一个入门练习机,类似飘飘之类的,当年定位就是玩具级。三个通道。只因有了那极为特色的机翼,获得极其优异的升力。但正因为如此此机不抗风,无速度。只能适合慢飞,用来爬高不错。同时翼展小,方便携带。但是因为当初本来就是个玩具机,所以改造成fpv机后需要非常仔细的规划各种设备的安装位置,需要非常多的改造。并不适合新手。选择你自己选,反正我都有。天行者 翼龙 冲浪 胖子。但我不选择,各有优势。反正翼龙这个机子现在我飞下来觉得蛮好,但刚买来改造的时候老实说改造过程我真的有放弃的念头。觉得很后悔买这么个烂机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冲浪本就带有fpv性质。适合fpv。可拆卸能携带,机子强度不错,空间大。做工也不错。还可以做一些机动。而 ...

冲浪者空间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冲浪者空间大吗。。。

相对楼主比较的翼龙来说空间是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相对楼主比较的翼龙来说空间是大了

的确 不过要装上飞控就要大改装一下 不是很适合上飞控 属于初级fpv  不过翼龙有个好处 有个起落架 这个还是特别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 不过要装上飞控就要大改装一下 不是很适合上飞控 属于初级fpv  不过翼龙有个好处 有个起落架 这个还 ...

冲浪者在机腹装个单轮效果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只在1公里范围内飞,只安一个穷人osd,不装飞控应该足够了吧?图传用的是aomway5.8g 1w,遥控也配了 ...

即使标称2、3公里的遥控器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1公里内失控也是有可能的,因此最好有一个飞控,炸一次机的损失也够买一个便宜点的飞控了,考虑价格因素的话,可以考虑U1\U2或者F2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标称2、3公里的遥控器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1公里内失控也是有可能的,因此最好有一个飞控,炸一次机的 ...

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浪者在机腹装个单轮效果怎样?

还不如不加 作用不大

网友:
还是冲浪者吧

网友(2015-01-27):
当然冲浪者,有大把的现成布局可以借鉴,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D:
前后者 都过时好多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后者 都过时好多年了吧

过不过时不要紧,重要的是性能,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飞翼就别考虑瑞风什么了,小点的就是天行者X5和fx-61。2米级别的就是天行者X8和fx-79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在1公里范围内飞,只安一个穷人osd,不装飞控应该足够了吧?图传用的是aomway5.8g 1w,遥控也配了 ...

为何不装其它飞控而装穷人osd?穷人osd没平衡功能,aomway5.8g 1w,图传已经用1w了,这图传分分钟可向几km、1xkm进军,载机我选择冲浪者的白板机…奇彩,沿河而飞,高度124,不知不觉飞了1xkm,用的是你那种图传,翼龙不能长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