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轴断了,利剑O艇

楼主(2014-12-25):
大家帮帮忙怎么搞,电机座固定胶水怎么拆下来……迷茫了

网友:
即然轴断了,为什么只有一个轴的照片,其它的都与轴无关啊

网友:
用熱風槍吹下

网友:
玩船,就要会拆船。

网友A:
不好搞,另外 楼主的照片不清楚。看不大清 到底哪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搞,另外 楼主的照片不清楚。看不大清 到底哪段了

倒数第2张,轴那里

网友B:
轴和轴套断了应该换轴和轴套呀,为何要拆电机座?

网友:
自己修啊

网友C:
将出轴处打一圈小眼,扭动轴套从后面拉出,电机别动。

网友:
你是因为轴断裂处变大了,不好取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和轴套断了应该换轴和轴套呀,为何要拆电机座?

轴套和电机座连起来了,不知道卖家是用胶水粘老了,还是怎么的,我把色机米螺丝拆了怎么拔也下不来,所以打算拆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出轴处打一圈小眼,扭动轴套从后面拉出,电机别动。

这个位置拔不出来,机米螺丝拆了都

网友D:
用FT-009作求援,跟我的方法一样,奇怪你的009看起来没什么改动过,船舱不进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FT-009作求援,跟我的方法一样,奇怪你的009看起来没什么改动过,船舱不进水吗

这条没改过,不进水啊……改过的那条太快,不好控制绕圈挂线。

楼主:
是啊,软轴真是有点鸡肋

网友E:
非要拆电机座的话,我是用电铬铁去慢慢烫原来的固定胶,自已感觉好使。我可以试试,但用力不要太大,不然会把船壳搞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要拆电机座的话,我是用电铬铁去慢慢烫原来的固定胶,自已感觉好使。我可以试试,但用力不要太大,不然会 ...

朋友我搞过了,图片上不是有一条焊烫过的痕迹,搞不下来,现在发现还是热风枪好使……

网友:
软轴看着简单,玩好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套和电机座连起来了,不知道卖家是用胶水粘老了,还是怎么的,我把色机米螺丝拆了怎么拔也下不来,所以 ...

还是别拆电机座,把轴套想办法拔下来,胶应该是环氧类的胶,高温下会变软脆,可用电烙铁炀软的同时用钳子硬拔。如果用这办法对付电机座,可能会把船壳搞坏,要小心。

网友:
楼主你指的这二点轴套管、联轴器的问题。 前面有二个模友已经告诉你了用电烙铁就可以解决。千万不要用热风枪!以免造成周边不必要的损失。关键点电烙铁功率要大,最好采用300W的,热量小了解决不了问题,直接加热轴套管《环氧树脂固定》、联轴器《螺丝胶》问题就可以完全解决。

网友F:
你好,电烙铁适当的加热,两把克丝钳分别牢牢控制住两端,只让轴套那只钳子左右扭转,小心一点一定成功!

楼主:
谢谢,搞出来了,想问下兄弟,怎么搞内6角螺丝,我一个内6角螺丝口子被磨平了,现在转不出来,怎么搞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位置拔不出来,机米螺丝拆了都

用两把钳子,一把夹铝端一把夹铜轴套边转边拉试试看,先把螺旋桨那段拿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两把钳子,一把夹铝端一把夹铜轴套边转边拉试试看,先把螺旋桨那段拿掉。

诶,马后炮,我刚才没看到底就给你出点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电烙铁适当的加热,两把克丝钳分别牢牢控制住两端,只让轴套那只钳子左右扭转,小心一点一定成功!
...

朋友很想知道克丝钳什么样,是模型专用的吗,请上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很想知道克丝钳什么样,是模型专用的吗,请上个图吧。

朋友是机米螺丝

网友F:
就是带齿的能绞断铁丝的钳子,电工用的,这个几米用小台钳固定后用小手电钻将它钻掉桨插就可以拿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就是带齿的能绞断铁丝的钳子,电工用的,这个几米用小台钳固定后用小手电钻将它钻掉桨插就可以拿下了!
...

电工用的钳子,几米用小手电钻打掉就能取下桨插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工用的钳子,几米用小手电钻打掉就能取下桨插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工用的钳子,几米用小手电钻打掉就能取下桨插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