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控 凤凰5 开3D,只有油门3D 螺距并没有3D

楼主(2014-12-25):
大家好  我是天地飞7 控   飞模拟有1个月了

现在试着飞飞3D

但是问题来了   如下:

设置了3D油门(+100
+90 +80 +70 +80 +90 +100) 3D螺距(+100  +80  +60  +50  +60  +80  +100)都是 V 字

都是 V 字    为毛 油门拉杆在最低 也能飞上去(这个时候螺距应该是负数12度啊)意思是现在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一样
设置了3D油门(+100 +90 +80 +70 +80 +90 +100)这个是V字    3D螺距(-100  -66.7  -33.3  +0  +33.3  +66.7  +100)这个是45°直线

为毛 油门拉杆在最低 也能飞上去(这个时候螺距应该是负数12度啊)  意思是现在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一样

以上设置给我的感觉就像 切了3D  只是油门变3D  螺距没有变3D

网友A:
你螺距都是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螺距都是正的。。。。

那要怎么设置成 负的啊

我控上面设置了   3D螺距曲线 是一条横线  横线在最下边   这样推油门也能飞   这不是正螺距了吧

网友:
楼楼上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设置成 负的啊

我控上面设置了   3D螺距曲线 是一条横线  横线在最下边   这样推油门也能飞   ...

把图发上来啊。按你说的都是+值当然是正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发上来啊。按你说的都是+值当然是正螺距

那我也有负的。怎么也飞,45度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发上来啊。按你说的都是+值当然是正螺距

这个就是螺距曲线图,全部是-100  所以是条横线在最下方

网友A:
全在下面就没有正负之分了。。如果你螺距反向那就是全部正螺距。。就没法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在下面就没有正负之分了。。如果你螺距反向那就是全部正螺距。。就没法倒飞

不是反向哈,我的意思是设置了螺距曲线他它不生效,就这么个问题。
真机上我是不敢尝试

好多说 设置模拟器的曲线,我 凤凰5 硬是没找到哪里设置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反向哈,我的意思是设置了螺距曲线他它不生效,就这么个问题。
真机上我是不敢尝试

真机上你电机断开只看螺距变化不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唯一的结果就是一飞冲天, 除非熄火炸鸡,迫降都没办法啊
不管什么模式,只是油门不同,螺距永远都是一样的  12   0   -12  ! 当然, 可以灵活多变,这个估计你现在还用不上!你就生搬硬套就行了,拔掉电机线,通电,用螺距尺测量,控上面调数据!当然,首先保证你的油门在中点位置时候是零度的螺距,这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