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一上天图像就非常不稳怎么办

楼主(2014-12-25):
我把600mw图传安在了四轴尾部的中心板下方,如图,在地面上没有一点问题,但是只要飞机飞出几十米图像就非常不稳定,闪来闪去,还时不时蓝屏,大家都说600mw图传能传输几公里,怎么我的几十米就不行了,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调整遥控天线角度和接收天线角度,

网友B:
换三叶草试试,不过也可能是图传质量不好

网友C:
检查视频线是否接触不好。  我曾遇到类似问题,折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原因:视频线插头处 地线断开了。

网友:
我怀疑楼主用的屏幕不是雪花屏

网友D:
换个地方飞试试,可能你现在飞的地方有干扰

网友C:
图传频率?控频率?

网友:
换三叶草

网友:
电调离天线太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遥控天线角度和接收天线角度,

调过了,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三叶草试试,不过也可能是图传质量不好

一般三叶草天线会比原装天线性能有明显改善吗,
图传就不好说了,淘宝上销量最大的那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视频线是否接触不好。  我曾遇到类似问题,折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原因:视频线插头处 地线断开了。

你说的这个插头是发射机天线吗,接收机的信号线我用万用表测过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地方飞试试,可能你现在飞的地方有干扰

这个会有问题吗,在城市中心的体育场馆旁的一片空场上,在附近实在找不到别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频率?控频率?

图传5.8, 遥控2.4

网友:
频率没对上
错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插头是发射机天线吗,接收机的信号线我用万用表测过了,没有问题

视频线

网友:
我的也是,可能是图传的问题吧

网友:
给图传单独供个电试试

网友D:
肯定是图传频段受影响啊!

楼主:
额,接收和发射都显示38频道,5945MHz,应该不会错

网友:
地面拉锯看看  如果 地面时候OK 的话

有可能是 图传供电的问题 供电的质量很大影响图传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图传频段受影响啊!

你是说5.8G会被2.4G影响吗, 我用的是5945M Hz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5.8G会被2.4G影响吗, 我用的是5945M Hz

不是,我是说5.8G的会被周边环境信号干扰,所以让你换个场地试试,排除一下这种可能性。

网友:
图传试试其它的频率

网友:
图传有没有扎牢固 震动也会有影响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摄像头被干扰了?我的就是被干扰了摄像头,因为我的OSD菜单非常清楚,但是画面太闪

网友:
高手帮助一下吧。

网友:
图传频点偏了,下一个频点同样有图像,你试试看,问题可能解决了。

网友:
建议换雪花屏试试图传,用雪花屏至少可以保持一直有图像,如果不是雪花屏的话,受干扰或信号弱时就会蓝屏或黑屏,再接收到信号到显示出图像中间有2秒的时间,很不舒服。

网友:
还是线路的问题,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