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涵道,必须50练起,因为便宜啊,但是听说50装了起落架就飞不了

楼主(2014-12-25):
难道要上金属涵道?50便宜,摔坏了不心疼,玩会先

然后我想问,涵道桨多效率低吗?虽然电芯多了但是电流少啊?推重也多了,电流少了应该省电的啊?而且推重也多了,这为什么说效率低?
哪位真正试过同样的机型换多叶和桨叶少的对比飞行时间吗?
机型选好F35了,看好尾翼舵面大,因为是玩KT机出生的,所以希望做高机动动作,求高人指点

然后我很像挂多点导 弹,50压力大吗?

楼主:
机型选好F35了,看好尾翼舵面大,因为是玩KT机出生的,所以希望做高机动动作,求高人指点

然后我很像挂多点导 弹,50压力大吗?

网友:
效率不是纯粹比较电流的好不好。力效是衡量每一W功率能产生的推力,涵道效率有多低,你去比较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为什么要50练起。你玩KT的电池都不配。64的。3S2200正好

网友:
不玩涵道,帮顶

网友:
可以从64玩起,用3S2200

网友:
50的比64的还难玩,不过得看技术,50涵道也有不少人装起落架飞的

网友:
机动好一点的话应该用矢量喷口

网友:
1. KT机有好多种,而涵道都是速度机型,没有速度就掉(F35算是滑翔性能较好的了),所以LZ要清楚是否能适应
2. 涵道的力效都不高,比较耗电池,对放电C数要求较高,要有心理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50练起。你玩KT的电池都不配。64的。3S2200正好

我的KT就是朗宇2212 9寸桨 3S2200电池。。。40A电调,貌似可以少买电池了

网友B:
不知道飞机越小越难玩么,还要外挂东西,就是作的节奏啊。。。
看你用9寸桨玩的KT机肯定速度快不到哪里去,上涵道十有八九不适应秒炸的节奏。
就是64涵道的飞机电池仓也还是小,要挖挖才能放的进2200的电池。

网友:
表示涵道机64起步  50涵道处于玩具的范围,难飞死

网友:
楼上正解   64 有两款入门机型可供选择  T45    F15

网友:
64的F15不错,就是起落架脆了点儿,很能飘。
不过我玩了玩就放弃涵道了,飞场不好,费电池。还是继续玩桨机吧。

网友:
50涵道相对比较贼啊 推荐64 但是我本人是飞完KT飞50然后飞70的
50涵道 手抛起 落草地  不暴力 摔不坏  电装也挺耐用的  1550电池 飞三四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飞机越小越难玩么,还要外挂东西,就是作的节奏啊。。。
看你用9寸桨玩的KT机肯定速度快不到哪里去 ...

知道越小越难玩...但是考虑到涵道第一架肯定是炸鸡,所以想买50先试试,才跑上来问的。我的KT翼展75的,基本上是玩不出什么花样来了,怎么降落都可以,飞机头撞歪了,老子切了继续飞都可以。各种。。。。。。各种。。。无头歪翼飞行,所以想玩玩涵道挑战降落还有意思。KT。。。真的太丑了,涵道摆设都可以。现在弄得我是不是直接入手70涵道还好,现在弄得我想直接入手蓝翔的F35 70 先放家里摆设,好看啊,比买景物摆设好

网友:
50机一个小细节没弄好就容易炸机 而且细节不明显 机翼 尾翼 强度也不高 高速时容易出现怪异姿态    建议用飞64起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越小越难玩...但是考虑到涵道第一架肯定是炸鸡,所以想买50先试试,才跑上来问的。我的KT翼展75的, ...

50我是过来人,F22不错,穏定性不錯及重心好抓,64比50好飞也沒錯,但50的F22也还行,好飞好带,也耐炸,可以熟悉涵道机的特性,我用原厂5叶涵道,很好飞,飞了几台,也讓我熟悉了涵道机特性,目前己主飞64机,但目前也会偶尔飞手上最后一台F22的50机

网友:
50机不抗风,风不稳定的时候机就开始摆.....

网友C:
应该从64或者70玩起。50函道。姿态难分辨,因为飞机小。抗风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从64或者70玩起。50函道。姿态难分辨,因为飞机小。抗风差

已经在挑选70涵道了,上来问问果然还是正确的。哎,便宜真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