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用铝箔屏蔽干扰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4-12-25):
如题,不知道铝箔和锡纸有什么效果区别

网友:
心里安慰的效果

网友:
心理安慰而已

网友:
用了铜萡,效果不明显

网友: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安慰,反正大疆在后续产品中明显改了屏蔽层……

网友A:
如果没用,大疆为什么做这个打脸的事?

网友:
vision和vision+,V+多了个wifi模块机身里,两款的屏蔽棉不一样,肯定是有所改进,不过搜星也要看地方的环境

楼主:
还是 没个所以然

网友B:
到是用它屏蔽过gps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是用它屏蔽过gps信号

晕倒O

网友C:
做屏蔽一定要接地,否则起反作用。

网友:
视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用,大疆为什么做这个打脸的事?

大疆人也需要心理安慰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屏蔽一定要接地,否则起反作用。

请教如何接地?

网友C:
接GPS GND,不能直接接电池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GPS GND,不能直接接电池负极。

在哪个地方gnd?

网友D:
无需接地,,屏蔽不一定需要接地的,一样可以反射电磁波,接地确实可以提高吸收效果
如果一定要接,接电池地就可以了,整机都是共地的

不过建议别接,小心短路,多的事情都出来了,原厂的也没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需接地,,屏蔽不一定需要接地的,一样可以反射电磁波,接地确实可以提高吸收效果
如果一定要接,接电 ...

谢谢啦

网友E: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自己改过的两个V+加过屏蔽材料后搜星速度要比没改过时搜星速度快的多。不过屏蔽材料相对较贵,我是通过阿里巴巴免费拿样得到的背部带胶。链接也发上来让大家看看http://detail.1688.com/offer/1040702381.html?spm=0.0.0.0.kCFma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自己改过的两个V+加过屏蔽材料后搜星速度要比没改过时搜星速度快的多。不过屏蔽材料 ...

我也觉得应该有用

网友(2015-02-07):
我很早就试过确实有效

网友:
加过后室内5星的飘过...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8891182695.2.uMS5fI&id=43387955039
DJI 精灵2 V V+ GPS 防磁屏蔽 增益贴 增加卫星数
很好用

楼主:
这沉贴都被翻出来了

网友:
确实有一定效果,亲测!

网友:
建议接地

楼主:
怎么接地?

网友:
我也是做电子的,屏蔽层要想起到屏蔽的作用必须接地,尽量接GPS的接地线上,接电源的共地也行,但是有些设备的地环流会干扰,

网友:
我的理解;不是屏蔽,而是增加接受gps信号的敏感度。犹如加大了接收信号的面积。这样考虑,是不是可以不用在内部贴铝箔,在精灵的上部涂布一些金属涂料就可以了?也没有短路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