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姿态模式,悬停有时候高低飘忽不定

楼主(2014-12-25):
就是离地不足1米,起飞后高度上下漂得厉害,好像过一会儿就正常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请大疆技术解释下原因。

网友A:
我记得说明书说说离地1米以上可以很好的定高

网友:
气流影响

网友B:
应该是有窝风,影响气压计的计算,建议5米以上定高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说明书说说离地1米以上可以很好的定高

刚查了查NAZA-M说明书,没有发现1米这个条件限制。

这个高度飘忽不定的状态会持续很短的时间,之后就正常了,悬停很稳定,即使低于1米。

我发现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往往发生在刚起飞不久的时候,我想是不是加速度计上电开始不稳定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窝风,影响气压计的计算,建议5米以上定高测试一下

5米的高度我还没有发现异常,我认为飞机的定高主要是依靠加速度计来实现的,气压计只提供海拔高度,可能是刚开始加速度计工作异常造成的。您说的窝风,我觉得影响不大,当飞机工作状态稳定的时候,即使离地30cm,也可以做到定高悬停。

网友:
这种现象很正常,你离地不足1米,有本身的气流影响,建议你在3米以上试试。

网友:
不会啊,我的只有前后左右会飘动其余的没啥问题

网友C:
姿态模式只是能让机身稳定,并不能定点,就是你所说的飘忽不定。你想让他稳定需要打杆修正。
飞机越低越不好控制,好像是叫地势效应,越低气流越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姿态模式只是能让机身稳定,并不能定点,就是你所说的飘忽不定。你想让他稳定需要打杆修正。
飞机越低越不 ...

您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高度方向上下起伏,而非水平方向的飘移,平时我也在飞450电直,打杆修正我明白。

网友:
我在北方天气寒冷第一块电上下飘严重等第二块电就好了因为电子气压计有工作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