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指南针校准完毕,准备起飞,发现状态指示灯闪红灯

楼主(2014-12-25):
检查电量85%,后按大疆技术之前告诉我的方法,连电脑调参软件,下方状态栏目显示“GPS模式”,没有提示报错信息,后切换控制模式至姿态—手动—GPS,后正常,红灯闪烁现象消失,打电话给大疆技术被告知可能是中心板跟指南针不兼容,建议升级中心板固件,我想前天才升级的固件,索性挂了电话,大疆你到底在搞什么?

网友A:
......LZ你确定 固件都是最新的?  因为大疆的 固件之间基本都不向下兼容 所以为了保障安全尽量升级新版本的固件

网友:
好像搜不到7颗向上的星它也会闪的。

网友:
这是怎么了

网友B:
楼主这是拿入门问题刷积分么?不带这么搞吧,我都没这么水哦~看您都发了很多帖子了~
这是: !指 南 针 校 准 失 败 指 示 灯 !拨杆模式开关后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确定 固件都是最新的?  因为大疆的 固件之间基本都不向下兼容 所以为了保障安全尽量升级新版本 ...

通常升级固件都是全部升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拿入门问题刷积分么?不带这么搞吧,我都没这么水哦~看您都发了很多帖子了~
这是: !指 南 针 校 ...

多谢您的提醒,我再查说明书仔细看看,这点我确实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能再开机看一下红灯闪烁的方式吗?最好旁边有一个秒表。
比如一秒闪几下,闪灯之间 ...

通常关机重启电源就正常了,这次出现故障后,我用手机拍下了状态指示灯状态。

现在分析可能跟指南针校准失败或者指南针工作异常有关。

网友D:
连续红闪估计是遥控器摇杆中点检测错误,试试做一下遥控器行程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续红闪估计是遥控器摇杆中点检测错误,试试做一下遥控器行程校准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