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电调问题!

楼主(2014-12-25):
经过自己摸索。油门经过了校准

     按照说明书操作。但是电机启动顺序还是不一样。在校准油门的时候启动是5%  4个电机都一样。到了全部接好 解锁  4个电机启动就不同步了。4个相隔了零点几的时间。

      有大神说说什么原因吗?  4个电调自己以恢复出厂设置 重新 校准。。

楼主:
   没人来告诉我这四轴   慢慢给油门电机启动顺序不一样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电机有问题不?转起来阻力一样吗?
是不是一个个校准的油门行程?
什么飞控?
一般都是设定油门最低到最高行程吧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有,有四个电调,就是出现启动不同步现象,行程单独校准过也没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因为每个电机的KV值都有些许差异 所以引号是一样给电调的 电调最开始输出电压都是一样的 所以轻微的kv值差异就在这里体现出来的  在飞行过程中因为一直保持自稳 所以无论是电压还是转速都是动态稳定的 就没有差异 可能转速一样 平衡了 但是电调输出电压因为飞控的原因有不太一样

kv值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 每个电机的摩擦力都有差异吧 这个可能影响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因为每个电机的KV值都有些许差异 所以引号是一样给电调的 电调最开始输出电压都是一样的 所以轻微 ...

我四个电机和电调兑换用。还是体现在电调的输出上。 意思是12和34换!结果启动顺序就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问题不?转起来阻力一样吗?
是不是一个个校准的油门行程?
什么飞控?

单独校准了油门。都百分之5转动。电机新的。我也怀疑飞控。零度S4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有,有四个电调,就是出现启动不同步现象,行程单独校准过也没用

解决没有。?我零度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独校准了油门。都百分之5转动。电机新的。我也怀疑飞控。零度S4V2。。

估计是飞控的原因  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没有。?我零度飞控。

哈哈,我也一样的飞控啊,零度S4V2的飞控!
更换另外一批电调就正常!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下次更换飞控试试看,是否因为飞控和电调之间有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飞控的原因  之前我也遇到过

我也怀疑飞控!但是我看了别人帖子说4个电调并联。一起做油门校准!可以做到同时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一样的飞控啊,零度S4V2的飞控!
更换另外一批电调就正常!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下次更换飞控 ...

无奈。我收的2手铂金。开始收回来有两个同步。后来被我 恢复出厂!在又校准。四个启动都不一样了!
现在我看见有帖子说电调四个并联做油门校准!可以做到同时启动!过几天试试!

楼主:
电调四个并联校准油门。。等有大神实验出结果!我要过几天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