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安检请多注意这个位置,希望我这个是特例。

楼主(2014-12-25):
这只X3飞了50起落以内,具体多少记不清了,今天进行养护,各种螺丝拧拧紧,轻轻拧了一下相位臂螺丝,这里就断了,这个太没安全感了吧,我这个应该算是特例?之前全新X5,装的时候大桨夹的球头螺丝拧断,这次是这里拧断,可能每次拧泰式螺丝的时候都会触发我天神下凡的潜能?(人格担保,没有炸过)

网友:
看来真的要多检查阿

网友A:
飞行中断一个其实没有影响的,两个同时断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中断一个其实没有影响的,两个同时断就悲剧了

我朋友也是这么和我说的,放心很多了,两个同时断我倒不怪泰式了,是人品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朋友也是这么和我说的,放心很多了,两个同时断我倒不怪泰式了,是人品问题了。

网友:
最怕是DFC断一个

网友B:
楼主你out了,这个设计是卸力设计,本来就是易损件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out了,这个设计是卸力设计,本来就是易损件设计的

哦,现在的易损件都是飞着飞着就断拉,这倒真的是OUT了。

网友C:
我可以 很负责的告诉楼主 你这个是拆卸或者安装的过程中  弄断的   当你拆卸相位器的时候横向用力 导致拦腰折断

因为我也因为这个问题断过一次  当时是安装不当  正确的安装方法是  把力量全部压在球头扣上 而不是球头扣和相位器的连接处

在飞行中这里是不会断的 我以暴力飞行了300+起落  这里没出过问题  目前也没有人飞X3 能把这里飞断的  炸鸡的除外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 很负责的告诉楼主 你这个是拆卸的过程中  弄断的   当你拆卸相位器的时候横向用力 导致拦腰折断

...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但是你的结论下的太自以为了,我有2架x3,这架用的天蝎星马达,过于暴力,不适合我练习使用,所以装好至今飞的次数也不多,也没有拆过,你说的这种情况不存在与我的这架飞机上,原因我朋友也帮我找到了,应该是相位臂拧到低的缘故,加上天气变冷所以就断了。你的回答对我很不负责。

网友C:
不好意思,我错了,安装不当导致的问题,我没有把这种低级问题的可能性算在内,楼主,我高估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错了,安装不当导致的问题,我没有把这种低级问题的可能性算在内,楼主,我高估你了……

发贴碰到你这种人最烦了,以为自己很么都懂,对别人指指点点,自己想问题一根筋,被揭穿了还要嘴巴老。

网友C:
我真错了,请原谅……
俺们电直幼儿园群 和南京屌丝群  专收各种菜鸟新手, 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我以为上校级别的人不会烦的错误,可惜您烦了……
而且态度还相当的不友好
对不起,是我太单纯了,我道歉……

网友D:
废力不讨好,何苦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废力不讨好,何苦呢

我觉得也是呢  以后这种帖子不回了  回了还被人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是呢  以后这种帖子不回了  回了还被人骂呢

原来是江北人啊,抱歉抱歉,你组团来了我只能闪了,说好不再回帖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真错了,请原谅……
俺们电直幼儿园群 和南京屌丝群  专收各种菜鸟新手, 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我以为上校 ...

原来是江北人啊,抱歉抱歉,说好以后不回贴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乖乖,江南二逼来了

我直听说过江南七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江北人啊,抱歉抱歉,你组团来了我只能闪了,说好不再回帖的哟。

群里有人认识你哟 你的什么个水平技术我也大概知道了  所以我真诚的道歉
至于你江南人哪来的优越感  咱们不讨论  但是请你把你小学的地理书打开  看看南京在长江以南 还是以北好不

只要是搞地域歧视的 我想你人品应该也不会怎么样 事实上缺确实如此

飞机耍不好 咱也理解   小学地理都没读好  我也能谅解

但是思想品德都不行   哎~~~~~

网友C:
多发了 请管理删除

网友F:
。。。gaui有这么多脑残粉啊。。。
没有飞机是完美的,也没有100%的品控

网友G:
飞泰式一定要虔诚洗手洗脸,相信人品无敌。。。。

网友H:
我这个地方也断了。郁闷惨了!

网友I:
小飞机,这都是常有的事情。。什么飞机都会出现这种问题。。。。不用太在意,多检查仔细就好。。。。

网友J:
x4ii短桨夹球头

网友K:
这个位置我的是炸断了,,貌似是受力位,,,平时没事没发觉(话说不定,你的机机都是一直带病飞行,暗箭那防啊)

网友K:
准备换成富丽的SF臂,耐炸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