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鹰眼如何修改时间啊?

楼主(2014-12-25):
买的鹰眼里面的时间还是2013年,如何调整和设置啊?说明书里没有介绍,请大侠们指教!先谢谢啦!

网友A:
下载个txt文件,把时间填好,放进去开机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txt文件,把时间填好,放进去开机就ok了

谢谢!一并感谢电动固定翼栏目里的两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