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自己做个kt的fpv载机 机型选择请指教

楼主(2014-12-25):
刚刚开始玩 每一次飞行对冲浪都是伤害 我就打算自己做架FPV载机 现在打算要么做1米翼展的飘飘 做的机翼是用ft滑翔机的翼型  要么做ft的飞翼(放大到1.2米 容易放进电池)都打算用2212   可是我觉得飘飘的效率好像没有飞翼好 但是可以保护设备以及方便起飞  飞翼效率高 但是降落还有起飞都难 于是纠结 请教论坛前辈!

网友A:
我也正在进行QAV250 FPV训练中,也正在准备固定翼FPV,冲浪者99元双12的也抢了一个还在排队等货中,不过不急,手里一套高档控一套中档控都差不多调试好了,也正在琢磨初级训练载机用哪个,更喜欢先用KT自制,想用F22板机开始,你的还是从飘飘开始,先适应FPV模式了,不飞太高太远,有经验了再上飞翼,我也是有经验就用高档控上个大胖子,因为不能让家里的AAT平板天线当摆设呀。

网友B:
楼上一下就上两套装备呀

网友:
我也想玩固定翼fpv搞了切糕还没拉距测试

网友:
自己做成本不比买来的低,而且炸一下就坏了,冲浪者才99一个,炸坏了再买一个也不心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进行QAV250 FPV训练中,也正在准备固定翼FPV,冲浪者99元双12的也抢了一个还在排队等货中 ...

你真有空~250那边 才刚刚弄好`现在又弄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真有空~250那边 才刚刚弄好`现在又弄固定翼~

我也没空呀,这阵子特忙,固定翼设备先弄的,这中间又杀出一个QAV来,所以就先弄这个了,而固定翼的两个飞控没事也连焊加测试,再学习下飞控知识,地面功课做足了,上天才不会手足无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一下就上两套装备呀

恩,开头买了果子控加AAT全套,但后来一想为了安全就又买了一套U2S练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进行QAV250 FPV训练中,也正在准备固定翼FPV,冲浪者99元双12的也抢了一个还在排队等货中 ...

飞翼我我做了很多架 飞了很久 性能不错 所以才打算当fpv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一下就上两套装备呀

不是 一套设备 两架飞机

网友:
有一个很像小胖子的沙漠鹰无人机,也可以考虑一下。等待楼主后续进展^_^

网友:
安全性要求高,肯定kt要做好强度,舵面要实,不能有虚位,还有机型布局,机翼升力,这些肯定都会影响飞行性能的,一般飞飞的,也不考虑太多了,能上天就行

网友:
楼主遥控器装433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