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如何修改鹰眼里的时间啊?

楼主(2014-12-25):
买的鹰眼里面的时间还是2013年,如何调整和设置啊?说明书里没有介绍,菜单里也看不到相关内容。请用过鹰眼的大侠们指教!先谢谢啦!

网友A:
群里有说明文档:
“鹰眼航拍 51095704”

网友B:
用记事本编写一段时间档的.txt文件,存放在记忆卡TFT根目录下,开机后就完成了。

由于时间预估要技巧,可以提前2分钟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里有说明文档:
“鹰眼航拍 51095704”

谢谢!已加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记事本编写一段时间档的.txt文件,存放在记忆卡TFT根目录下,开机后就完成了。

由于时间预估要技 ...

图文并茂,本人停不住的谢谢你的帮助啦!

楼主:
时间已改好,谢谢楼上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