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决定装个fpv穿越四轴玩!一堆问题请教,望热心的前辈们不吝赐教!

楼主(2014-12-25):
之前一直玩电直,虽然水平不怎么样,对尾飞还是没任何问题的,四轴也接触过,就是华科尔的小瓢虫,一般航线没啥问题,感觉比电直好飞太多了,这就是我的基本情况了。现在手里有个D10控,还有几块3S电池,都是2200mah的,当然,充电器也有。

现在开始提问啦,大家别笑别烦啊!
1,FPV飞穿越四轴是不是只要会对尾飞就足够了?
2,看着屏幕飞会不会有延迟?从而高速下炸鸡?如何避免?
3,qav250的架子TB上好多,选最轻的就成?还看什么参数?
4,电机1806和2204除了重量外,还有什么区别?动力相差很大?
5,桨如何选择?5030和5045区别是?两叶和三叶对性能影响?
6,飞控大家都在用CC3D,网上好多家卖价格差异很大,如何选?
7,sony700线摄像头从28到150都有,都是12V的吗?怎么转5V?
8,图传接收屏幕一根天线和两个天线对穿越来讲有区别吗?还是为了日后航拍才用双接收双天线?
9,接收机用6通够了吗?再装个808录像用控决定开关可以吗?是不是6通就不够了?
10,图传发射用tx600是不是浪费了?要求树林间半径500米清晰无雪花应该怎么配fpv?
11,Osd这东西没玩过,我只想回传电池电压数据,其他的无所谓,也飞不了太远,如何实现?

大家被问崩溃了吧?嘿嘿!报个谦先!
qav250机架
银燕1806电机和12A电调
5045桨(还是5030?不懂)
CC3D飞控
华科尔rx601接收器6通
sony700线摄像头
osd?怎么选?cc3d支持吗?还是只能用naza?
tx600图传发射 三叶草天线
图传接收一体屏 三叶草天线
808二代

这样的配置合理吗?还需要什么呢?

网友A:
都没GPS,要OSD干什么

网友:
留个名一起看,刚开始接触,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B:
1,fpv飞穿越四轴是不是只要会对尾飞就足够了?
FPV是需要练的,建议先别上fpv装备,飞熟练后再上。

2,看着屏幕飞会不会有延迟?从而高速下炸鸡?如何避免?
建议录像和摄像分开,也就是一个ccd一个808,ccd用于FPV,有延迟,但很小。

3,qav250的架子TB上好多,选最轻的就成?还看什么参数?
每个人需求不一样,看你要上5寸还是6寸桨。。

4,电机1806和2204除了重量外,还有什么区别?动力相差很大?
5寸建议1806 6寸桨建议2204

5,桨如何选择?5030和5045区别是?两叶和三叶对性能影响?
据说三叶性能会略高些,没测试,不知道。。之前有个帖子对比了5030 5045  6045等区别,自行搜索

6,飞控大家都在用CC3D,网上好多家卖价格差异很大,如何选?
开源的东西,谁都能做,看做工。。个人认为都差不多

7,sony700线摄像头从28到150都有,都是12V的吗?怎么转5V?
经济实惠的方案是自行组装  4140+673或811都行。。。用3S直接动力电上

8,图传接收屏幕一根天线和两个天线对穿越来讲有区别吗?还是为了日后航拍才用双接收双天线?
双天线一般一个平板一个蘑菇,目的远航+近距离无死角。

9,接收机用6通够了吗?再装个808录像用控决定开关可以吗?是不是6通就不够了?
够了,808开关这个不懂,请大神们回答

10,图传发射用tx600是不是浪费了?要求树林间半径500米清晰无雪花应该怎么配fpv?
没实际经验,请大神们回答

11,Osd这东西没玩过,我只想回传电池电压数据,其他的无所谓,也飞不了太远,如何实现?
连穷人OSD都没用过的穷人,请大神们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qav250机架:就上那原装的纯碳129g,280轴距的,
马达:1806和2204都可以上的,效率相差不大,但是2204 ...

谢谢~!!!808我以为要接到一个通道上呢........... 如果直接接3S?那电池只有一个输出头啊.....怎么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GPS,要OSD干什么

没有gps就不能用osd是吗?那我就放弃了.... 其实主要是想监控电池电压,还有方向以免迷路,其他的倒是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1,fpv飞穿越四轴是不是只要会对尾飞就足够了?
FPV是需要练的,建议先别上fpv装备,飞熟练后再上。

谢谢您耐心的解答!四轴我只玩过华科尔的小瓢虫,翻跟头不成,一般航线还是凑合的,但是飞远了就看不清前后左右了,所以想玩fpv了。
需要练习到何种程度上fpv才合适呢?

网友D:
你不是有D10的控了吗?还要在控上面费脑筋??OSD对于穿越机子没多大用处,最多看个电量!玩穿越就用CC3D的飞控,我看到过用P2,哪吒等飞控玩穿越的,那些不是树林穿越,只能算巡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有D10的控了吗?还要在控上面费脑筋??OSD对于穿越机子没多大用处,最多看个电量!玩穿越就用CC3D的 ...

不在控上费脑筋啊?我是问用6通接收器够不够用?还是要用更多通道的,比如808例如遥控器控制开与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在控上费脑筋啊?我是问用6通接收器够不够用?还是要用更多通道的,比如808例如遥控器控制开与关~

6通够了!

网友:
想要808用控来控制开关,最简单的是加个舵机,但是我觉得就一个250的机子,上面加太多东西不现实!要控制重量!

网友:
TB上有只显示两路电压的OSD,体积挺小也不重,60~70元,用着挺好的,机机再也不用BB响了,另外OSD也有自带GPS模块的

楼主:
请问大家都用什么图传接收屏啊?鹰眼那款1000多有点贵,除了亮度好点还有什么优势吗?
都说接收机无所谓功率 那如何选择呢 还是一体屏更好?接收屏带DVR功能的意义是什么?
aomway mini 200mv发射配肥鲨蘑菇如何 很轻吧 那个发射换蘑菇是要内针还是内孔的
有没有一款接收屏 内置电池 双32频道接收 带dvr 结对雪花屏 价格700以下 嘿嘿

网友:
哈哈,楼主的问题和我的差不多。
不过看楼主貌似进入一个误区,就是没有区分开小角度穿越FPV和巡航FPV(这两种FPV是我瞎给分的)。
小角度FPV需要,轻巧灵活,尽量轻便紧凑,巡航FPV需要的是长航时和远距离通讯,两者不可兼得。
我之前也是没走出这个误区,虽然不考虑远距离了,但是还想着多飞一会。

楼主:
配件已经全部在路上了 不纠结了....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接下来就是装机、调试,体验fpv飞行咯~ cc3d没玩过,估计还会来烦扰大家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配件已经全部在路上了 不纠结了....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接下来就是装机、调试,体验fpv飞行咯~ cc3d没 ...

楼主这些花了多少钱?我也打算玩

网友:
祝楼主装好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些花了多少钱?我也打算玩

飞机+图传总计2K多吧

网友F:
楼主配件都应该到了吧,装得怎么样,上几个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