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山狗SJ4000不输出图像

楼主(2014-12-25):
昨天飞了一次是正常的,准备第二次起飞突然发现没有图像,屏幕能显示OSD信息,不接OSD直接图传也不能显示,是不是山狗的TV输出坏掉了?频率和视频制式都检查过了,接线也没有错误

网友A:
开机了没,我狗3也经常忘了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了没,我狗3也经常忘了开机

肯定开机了,试过好几种办法了,还是没法

楼主:
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B:
山狗AV很麻烦,开机后要选择输出模式才能在AV显示出来,电池不经用,不像狗三直接AV显示无需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狗AV很麻烦,开机后要选择输出模式才能在AV显示出来,电池不经用,不像狗三直接AV显示无需设置

这个知道呀,我都用了好多次了,突然出现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确定下是不是山狗的问题

网友C:
开TV模式没?地线接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TV模式没?地线接了没?

我都正常用过好多次了,突然这样的,所以,基本问题都可以排除

网友D(2015-08-06):
我前两天也这样,山狗没图像了,你现在查了么?是线还是什么不行呢?

网友:
坏了的话便宜出给我吧

网友:
先换根线试试呗,外面卖的软线都手工焊的,渣的一米

网友:
我上次也这样,送厂反修了..如接线没错,也开了TV..那就是跟我一样输出烧了.
没过保固就反厂修吧.

网友:
AV线坏了,我昨天刚焊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