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天潜水改变了布线方式 大家帮忙看下行不?附图

楼主(2014-12-25):
     绕了一个圈  不知道行不 帮忙看下 谢谢!

网友:
电源还是信号?

网友A:
没关是次要的,安全才最重要

楼主:
电源线  直接绕碳板一圈

网友:
我是醉了

楼主:
还没上扎带 不知这样干扰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是次要的,安全才最重要

这样安全不  干扰大不?

楼主:
哥们 哪不对 指教下 新手第一次装八轴

网友:
看上去有点乱,重新搞搞规整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线  直接绕碳板一圈

电源线没必要搞那么长,电源线没事的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上扎带 不知这样干扰大不

自己用硅胶线做个简易的分线盘吧

网友:
电调能放中心板就放中心板
这样环绕不会有什么干扰的
通电的时候和没通电的对比过产生不了多大的磁场

网友:
机臂有位置可以放电调
可以加个接线排进去

网友B:
环线没问题,打理规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线没问题,打理规整就可以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