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的发动机,怎么设置熄火开关?

楼主(2014-12-25):
DLE的发动机,14SG遥控上怎么设置熄火开关啊

网友:
多点看说明书或者你会有收获

网友:
买一个叫熄火开关的东西

网友(2016-08-18):
同样的问题

网友:
60块买一个远程熄火开关,在14sg设置一个通道和开关就OK了,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不买开关用end piont 设置油门行程,在设置一个熄火开关搞定

网友A:
常规设置是买一个远程熄火开关,然后将远程熄火开关的控制的端子插在接收机一个闲置通道,在遥控器中设置一个开关控制该通道,扳动开关就会通、断发动机点火电路。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设置油门行程,使进气阀门完全关闭达到发动机熄火的目的。

网友:
用遥控里面的THR cut  功能
然后自己研究咋个使用吧  不需要买远程熄火开关

网友:
你的汽油机的风门是用舵机控制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规设置是买一个远程熄火开关,然后将远程熄火开关的控制的端子插在接收机一个闲置通道,在遥控器中设置一 ...

风门不是没有舵机吗?是设置油门吧?通过断油来实现,和甲醇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风门不是没有舵机吗?是设置油门吧?通过断油来实现,和甲醇一样

50cc大飞机到货了吗汽油发动机CDI可以连接一个远程熄火开关,通过遥控器断电达到熄火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cc大飞机到货了吗汽油发动机CDI可以连接一个远程熄火开关,通过遥控器断电达到熄火目的。

...

不买熄火开关,用像甲醇机一样的方式通过END POINT 设置油门的方式可以不?

网友:
当然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装远程熄火开关比较正规一点,而且区区60块钱也不贵。